[照明] 拆一个雅格(YAGE)触控台灯 YG-5930

楼主(2025-03-06):
触控台灯接触不良,亮度也很差,不想用了,拆开给大家看看。
有两个配重块,电源为4v铅酸蓄电池,焊点垃圾。

网友:
应该能改18650

网友:
可以改成锂电池

网友A:
改个锂电,临时应急使用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个锂电,临时应急使用还是不错的

请问怎么改,用个18650的电池盒替代原来的蓄电池供电吗

网友:
如果灯珠不错可以改一下,否则扔了

网友:
手头也有这款台灯,改锂电池供电,还可以用。
拆修雅格YG-5930触控LED台灯改锂电池供电附二极管降压充电改TP4056充电方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4483-1-1.html

网友:
雅格以前的手电筒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改,用个18650的电池盒替代原来的蓄电池供电吗

充电部分也要修改的。

网友:
这种可以换个18650电池 加个充电宝板子            可以原铅酸电池2格正好是4v  按照1.2倍截止充电,约4.8v  三元锂电池截止充电截止电压4.4v最高  使用,但不建议!

网友:
切断自带充电走线,改锂电池,用4056充电板替代。

网友:
灯珠应该还没老化吧,,,谢谢分享

网友:
既然拆开了,换锂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