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阻的精度传递

楼主(2025-03-06):
我做的1G电阻,利用电阻精度传递原理,估计能达标,但是目前测量不了

具体电阻阻值组成

网友A:
做得真漂亮,颜色也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真漂亮,颜色也好看

哈哈,美学也要懂一点啊

网友:
有什么用途

网友:
你就当它准就行。

网友B:
其实你可以测量,你能测准100M,那1000M你并联100M测量就行

网友:
刚一看标题,就猜到是你的帖子。。

网友C:
坛友不是有用LQ-9101电桥测几个G的阻值吗?只是精度不好说

网友C:
那么高的阻值,容易受PCB漏电的影响,最好用特氟龙板做底板

做成方便并联的哈蒙电阻更好
底板漏电小的时候,可以用万用表的10M档来验证1G电阻的阻值

网友:
不搞,我不需要这么大的电阻

楼主:
把这表借我使用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可以测量,你能测准100M,那1000M你并联100M测量就行

哈哈,其实是我不想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友不是有用LQ-9101电桥测几个G的阻值吗?只是精度不好说

我的真的测不了,可能是版本低还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高的阻值,容易受PCB漏电的影响,最好用特氟龙板做底板

做成方便并联的哈蒙电阻更好

感觉1G也不是那么怕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高的阻值,容易受PCB漏电的影响,最好用特氟龙板做底板

做成方便并联的哈蒙电阻更好

先实验,有问题再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1G也不是那么怕漏电

不好说,我的贴片1M电阻串联成10M,环境相对湿度到了80%的时候,PCB漏电有明显影响
湿度小于75%的时候基本不影响
当然,当时我用的现成PCB,电阻间距离很近,更容易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说,我的贴片1M电阻串联成10M,环境相对湿度到了80%的时候,PCB漏电有明显影响
湿度小于75%的时候基 ...

哈哈,好在现在湿度还不大,大的时候真的不行

网友D:
不错啊,一般比较容易找到的精密电阻也就是10MΩ,这个正好可以传递到1G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啊,一般比较容易找到的精密电阻也就是10MΩ,这个正好可以传递到1GΩ。 ...

哈哈,其实就是玩,这些误差电阻不能浪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真的测不了,可能是版本低还是怎么回事

要进入调试模式的,按住Clear开机,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