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版友们的电动螺丝刀静音否?多少分贝

楼主(2025-03-06):
昨天晚上给柜子装层板,家人抱怨电动螺丝刀空载噪音太大
铁锚的无刷电机,感觉噪音主要来自齿轮箱,
今天回去好好量一下到底多少分贝

晚上回家,电机噪声源还挺多

厨房的美的油烟机,主要是风噪,到了在灶台说话听不见的水平

暖气循环泵装在吊顶里,泵的振动沿着管道中的水流很明显

1600W(2.2匹)的破壁机,和飞机起飞差不多(的亏开机时间短,间歇工作)

厨房电动压面机的100W电机也是嘎吱嘎吱

网友A:
工具有噪音正常啊,要是电锤打墙,动静更大,工具静音,感觉是个伪命题,比如油压起子机,虽然声音小了点,但是也是会有噪音的

网友:
电动工具噪音白天干活不太显,晚上就特别明显

网友A:
我家里的厨房油烟机,我经常开几个小时,当换气扇用,关上门,在屋里感觉噪音还行,风从下面门缝抽过去,因为家里是南户,当换气扇还可以的

网友:
有同感,特别是抽油烟机,噪音巨大。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抽油烟机的噪音吗?

网友B:
声音主要来源于电机,为什么有噪音,是因为是方波控制,如果是正弦波控制器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声音,齿轮箱其实没什么声音。
典型的就是电动车,方波控制器的电机运行起来噪声老远就能听到,但正弦波的车子开车人都很难听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主要来源于电机,为什么有噪音,是因为是方波控制,如果是正弦波控制器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声音,齿轮 ...

好像也是,我下回不加齿轮箱,光电机控制板测测噪音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有噪音正常啊,要是电锤打墙,动静更大,工具静音,感觉是个伪命题,比如油压起子机,虽然声音小了点, ...

美剧越狱有一段进入保鲜库偷锡拉的,为避免触发警报,用各种静音工具钻

网友:
其实电动工具或者家用电器,在运转时都是有噪音的,只是有的噪音大,有的噪音小;像你的电动螺丝刀,可以在电机外壳贴上一层软硅胶或橡胶垫,起到减震作用,噪音相对就减小,或者采取封闭措施,减小噪音,都是有一定办法的。

网友C:
我有一个bosh的手电钻,一个东城角磨机,是感觉很吵

网友:
选用无刷电机 声音要安静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bosh的手电钻,一个东城角磨机,是感觉很吵

博世手电钻,静音效果还是很好的,我用过很多品牌,不得不服博世的一点就是声音很清脆丝滑,相比其他品牌好很多,12V18V的我都有。但是博世是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的厨房油烟机,我经常开几个小时,当换气扇用,关上门,在屋里感觉噪音还行,风从下面门缝抽过去,因 ...

你太有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博世手电钻,静音效果还是很好的,我用过很多品牌,不得不服博世的一点就是声音很清脆丝滑,相比其他品牌 ...

电池的会安静很多,,我那个是插交流电的

网友:
油烟机把风机移到室外会不会好些?

网友:
给家人一人买一副降噪耳机……

网友:
嘈音怎么测分贝值??

网友:
电动工具确实噪音比较大,如果能够配个消音器就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