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Asus FA506本本的主板时间是怎么保存的??

楼主(2025-03-06):
这种华硕笔记本碰到几台了,就是在主板上找不到电池?Bios信息是如何断电保存的?现在这台BB就是Bios无法正常保存,断电就自动初始化了

查了很多拆机图,视频,都没有看见主板电池?Bios芯片周围也没有看见超级电容?就是很多黑色钽电容,这个电容不能做超级电容用吧?这BB之前进过水,PCB背面还有一条之前在其他地方送修的飞线。现在的故障就是BIos断电后会自动初始化,然后再开机就会自动重启3次后才能正常亮机,在Bios里设置好时间后不断电就能正常一次亮机,只要断电后,就会重启三次才能亮机 ……

这个本本的主板是如何实现断电后保存Bios信息的? 现在该检查哪里?主板电池去哪里了?……肯请大佬们伸出援手

网友:
这个估计是通过闪存存储或是通过智能电源管理技术实现的

网友:
现在笔记本都是不可拆卸的内置锂电池,关机后也可以给CMOS供电保持时钟,纽扣电池不需要了。这个跟早期有些手机也有内置纽扣电池一样的,现在不用了。

网友A:
真的有可能是主电池上电后给RTC存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有可能是主电池上电后给RTC存电.

我也是在这个思路上……现在给电池充电,然后试试看是否能正常保存Bios信息

网友B:
因为是内置电池,,干脆就把bios电池给省掉了。。坏处就是电池断电就没法存时间了。

网友:
**之眼   估计是  大电池  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是内置电池,,干脆就把bios电池给省掉了。。坏处就是电池断电就没法存时间了。 ...

可能就是这个设计…… 现在把电池联机充电后,电脑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
666,内置电池后把纽扣电池给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