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楼到地下车库网络如何连接?

楼主(2025-03-06):
我家住在三楼,车位在地下车库,想在车位上安装监控,家里有电车,所以车位上电源是没有问题的,之前把一台k2拿到窗口,地库车位附件有一点点信号,但是连接不上,这两天浏览帖子,发现有无线中继这个东西,想买一对看看行不行,一个反正窗户外的空调机位上,一个放在车位。

图片1右前方有玻璃盖子的是车库通风井,一圈有铝合金栅栏,高1.5米左右。

图片2是 站在通风井下仰视高度。

图3是通风井到车位距离,前方有充电桩的即我的车位。

不知道这个距离和遮挡物能否正常传输无线信号。
其实还有一种方案,使用那种非常便宜的数据流量卡+随身wifi,安装带内存卡的摄像头连接,需要看的时候连一下网络,不需要看自己录像。这个方案的问题就是没有合适的流量卡,10块钱一个月都感觉贵,而且摄像头不能接入家里的监控录像机。

网友:
通风井好施工的话应该可以使用无线中继

网友:
信号是直射的,所以你这个不好弄。可能要放几个中继点才有效果。

网友:
讯井,桥架,网线

网友:
买这种的,,空旷地方1km

网友A:
拉根网线下去。又不要多长。

网友:
网桥方案还是不错的

网友:
找井道吧,顺着井道拉网线最好了,稳定得很,但估计要偷着弄,怕您这的物业太作为了

网友:
拉网线的方法最适合,省费用。

网友:
如果电梯或者楼梯可以直接到地下车库,那就找弱电井拉根线过去了。

网友:
井本身也是个4面墙体  车位处  信号  也不会好到哪里

网友:
物联网卡,只是需要包月费,不过,据说不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根网线下去。又不要多长。

二○二五年三月六日

网友:
方案1:买个带能插4G sim的监控,TP的就有,安装好了用自己的手机卡联网调整好角度再把sim卡拔掉,这样也能录像就是不能远程查看,需要查看的时候再把sim卡插回去,我车库就是这样做的。
方案2:买一对5G网桥,再买支持5G频段的监控摄像头,2.4G的穿墙不行。

网友:
网线最稳定也最划算,随身WiFi总感觉不稳定不靠谱

网友:
三楼和地下车库,按照垂直高度,至少算五层楼,五层的高度是15米左右,按说垂直距离不算高,但是WIFI信号很难穿越三层以上的水泥墙,更别说地下的加厚的水泥地基了,所以还是很难实现的,除非直接拉线;手机信号在地下车库也很弱,除非通讯公司安装了发射器和接收器。

网友:
百十块钱买一对千兆光收发,50块钱,买成品皮线光纤(3楼下来到地库按照100米预估)直接布线就行了,总投资不超150块钱估计够了。。。。光纤顺着电缆桥架走就行,还不容易坏。。。
就这方案不多给点家元你自己都不好意思

网友:
这个应该满足你的要求,自带流量卡,不需要额外费用,可以插充电口长时间运行

网友:
5G/4G 网络摄像头 或者 要用家里WIFI就用光纤收发器两个中间用光纤线连接

网友:
最靠谱的就是拉网线,其他的只有你自己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