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小兔子儿童玩具相机kids cam v1.2

楼主(2025-03-06):
玩具小兔子儿童相机,2寸屏幕,一颗摄像头,可以插卡,录像,USB连接。
像素肯定是软件插值的

外面有硅胶套

正面星星按钮

摄像头看起来大,其实是黑色罩子

快门在顶部

硅胶套比较脏

里面也不干净

塑料看起来不像回收塑料,四颗螺丝藏在黄色硅胶帽下面

拆开外壳,电池看起来不小,摄像头24pin排线

TF卡插槽,上面有个类似复位按钮碎了

碎掉的按钮

拆掉黄色镜头罩子

卸掉主板螺丝,有一个螺母柱断裂,屏幕总成是散架的,难怪漏光

像是摔过的,比较廉价的屏幕

重新组装好屏幕总成

摄像头型号

可以拧开镜头,里面的传感器很小

撬开底板,真的很小

主板一颗定制主控,一颗喇叭驱动,充电ic,没啥肉,留下锂电池,其它扔垃圾桶

楼主:
搜到一家俄罗斯网站卖60RMB,淘宝已经没有这种了,新款50左右,前后都有摄像头

网友A:
我以为你是修或者拆开看看呢这是一次性的,拆开就不要了

网友:
屏幕不是挺好的么

网友:
已经比以前的爱普泰克强了

网友:
谢谢分享,看起来还有模有样

网友:
大人看不上,儿童不会玩儿

网友:
看着行车记录仪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你是修或者拆开看看呢这是一次性的,拆开就不要了

这种拍照效果很差,留着也很鸡肋,小朋友想玩的话还不如用旧手机哈哈

网友B:
小朋友玩一下而已啦,都还有好多数码相机在吃灰中,单反也不想用了。。。手机的确够用了,数据为王,速度快

网友:
拆完就扔系列

网友C:
扔了干嘛,不能改成电子显微镜吗?搭配这种镜头: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853596822881

网友D:
那硅胶套换成个小熊的,就是小熊相机了,厂家的硅胶套应该不止一种,万能款的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硅胶套换成个小熊的,就是小熊相机了,厂家的硅胶套应该不止一种,万能款的相机 ...

确实哈哈,各种套子

网友:
这个玩具相机和旧手机相比拍照哪个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扔了干嘛,不能改成电子显微镜吗?搭配这种镜头: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853596822881

额。。。。。拆完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朋友玩一下而已啦,都还有好多数码相机在吃灰中,单反也不想用了。。。手机的确够用了,数据为王,速度快 ...

手机屏幕也大,还是触摸屏哈哈

网友:
外观漂亮,且实用的儿童玩具。

网友:
儿童玩具越来越高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