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买个100MHz温补晶振玩玩

楼主(2025-03-06):
伸手能够得着的表,试了个遍,只有优利德UT61E能测出频率,其它表全部败下阵。61E+量程跟61E一样,但是,可惜,也测不出来。

网友A:
这个元件有什么用,只测试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元件有什么用,只测试表?

晶振的应用广泛了。对我来说,就是玩。

网友:
你得用频率计测量,这个才准啊

网友B:
哈哈,这一看就是假的,真的恒温很大的

网友:
是的,恒温晶振个子比较大

网友C:
万用表的HZ挡位,可以检测晶振吗?我没试过,这个优利德UT61E这个功能很实用啊。

网友:
温补晶振(TCXO)虽然频率稳定度没有恒温晶振(OCXO)这麽高,
但温补晶振出厂的准确度就已经调好在0.1~0.5ppm,(圆形贴纸封孔内就是微调频率的)
而恒温晶振则会需要用户自己调整压控脚的电压,才能达到0.01ppm,0.001ppm以上的准确度。

万用表测频率一般都只到百KHz等级,能测百MHz的实在是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的HZ挡位,可以检测晶振吗?我没试过,这个优利德UT61E这个功能很实用啊。 ...

理论可以,大部分晶振都测不到。要么不读数,要么寄生电容直接让晶振停振。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的HZ挡位,可以检测晶振吗?我没试过,这个优利德UT61E这个功能很实用啊。 ...

这个是有源晶振,需要供电,内部包括晶体片与振荡电路,输出已是稳定的TTL/COMS方波或正弦波。

不好测的是无源晶振,只是晶体片加壳,测它的时候由于表笔/探棒的电容与负载加入电路,会大幅影响振荡工作,轻则改变频率,重则停振。

附带提一下,更小型的温补晶振输出可能不是方波或正弦波,而是振幅小的切幅正弦,需另接电路转成方波或正弦波使用。

网友:
这种封装的晶振,内部本身有振荡电路的,4PIN定义一般是VC,G,OUT,NC 。如果仅仅是个晶振,不搭个电路,怎么测波形?玩数字音响的,肯定要玩晶振。晶振的频率稳定仅仅是一个参数,最重要的是相噪要小!但是这样的晶振很贵很贵。。。

网友:
61E并不是浪得虚名。。。

网友:
我用过的万用表之中,UT61E的频率档是最好用的

网友:
最好用恒温晶振做基准的频率计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一看就是假的,真的恒温很大的

哈哈,再看就是真的,真的温补不大的

楼主:
10M  方波,成品
卖家商品介绍:
高稳定度低相噪10MHz精密恒温晶振时钟源 OCXO 10MHz音频时钟源
晶振采用54所拆机10MHz恒温晶振OSC5A2B02,频率控制采用MAX6350超低温漂电压基准源,确保频率稳定。
直流输入电压:9-15伏,接口5521
频率稳定度:10ppb
发出前已经过Gpsdo校准。
正常使用前预热15分钟以上。

网友D:
这61E包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61E包浆了

买来的时候就这成色,我又盘了两年,吃灰到现在。

网友:
UT61E老当益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