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帮助,一台添可随手吸,5V的充电电压,错插上了戴森30V的充电器

楼主(2025-03-06):
结果充电电路烧了,吸尘器还能正常运转,按键开关正常,就是无法充电了,求各位高手指导一下哪些元件烧坏了?手里只有万用表,看看能不能检测出来,谢谢!

网友A:
5V输入,要充8.4V的电池,那肯定要升压嘛,升压就得用电感嘛,那我猜就是电感旁边的ic坏了。你可以插上充电器摸它发不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输入,要充8.4V的电池,那肯定要升压嘛,升压就得用电感嘛,那我猜就是电感旁边的ic坏了。你可以插上充电 ...

说到对,这个充电电路还不能替代,最好还是修,但买配件比较麻烦。

网友:
根据2楼说的检查就对了。就是充电电路损坏。

网友:
能否另用一个5V转8.4V的升压模板,替换原电路接电池?

网友:
先测DC+上面的保险N,看通不通

网友:
看看电感旁边的芯片有没有发热,搜一下看能不能买到。

网友:
2个锂电充电板走起,2.5大洋解决问题

网友:
都不是常见器件,找到故障没配件也白折腾,不如外加个充电电路修复……

网友(2025-04-08):
引用 网友A:
5V输入,要充8.4V的电池,那肯定要升压嘛,升压就得用电感嘛,那我猜就是电感旁边的ic坏了。你可以插上充电 ...

很专业的逻辑,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