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光衍G1-D00光功率计

楼主(2025-03-06):
书从何起,废话少说,还是上回出土摄像头那家电信垃圾桶出土的玩意,捡也白捡,反正咱也用不上,没拆过这类玩意,就图找2张图蹭一帖,有请主角。
背面,扣盖,嗯或,电池触片生锈鸟

3下5/2,下4螺丝,开了,一览无余

狗东一查,这玩意有个锂电款,另外可在电路板上有预留充电管理芯片u3,usb口等脚位

还以为电路有多复杂,敢情也就那样,这边一片HT1621B,从走线不难看出就是个显示屏驱动。

下边一片74HC4051,多路开关38转码之类的

主板背面,没咋可看头,主控mcu打上了自家的图标guangyan

在户外,没电源,无法试机,反正用不上。腐蚀的触片卸下,其他原路装回,就这样,谢谢观看

网友A:
三节电池,正好可以改锂电,话说U3咋有点像4056?

二○二五年三月六日

网友:
应该还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节电池,正好可以改锂电,话说U3咋有点像4056?

估计就是4056,这个分干电池版本和锂电版本,你看电路板J4位置不是有个USB接口,壳子对应位置还是开了口的。
改锂电的话查一下4056周围电路,把周围元件和USB口补上就可以直接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就是4056,这个分干电池版本和锂电版本,你看电路板J4位置不是有个USB接口,壳子对应位置还是开了口 ...

不用查,直接买一片现成的TP4056小板,把原件按照位置平移搬过去就行

网友:
关键是不干网络这也没啥用

网友:
这玩意不做电信运维也没什么用啊,没有光纤给你测

网友:
没玩过这东西,家用用不上吧?

网友:
一般家庭用不上了

网友(2025-06-08):
一般用不上,咸鱼出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