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BM MO09K滚轮鼠标拆解 求助接线定义

楼主(2025-03-06):
因为以前用过这款鼠标,在闲鱼上看到了,就想着买回来重新接一下线就用了,结果IBM MO09K鼠标这款鼠标是5芯线想问一下哪位大神知道这款鼠标这5条线的定义,想给它修好,谢谢,本想开悬赏的,但真没有币呀

楼主:
请忽略我那双苍老又发干的手

楼主:
补一张图,有哪位大神知道该怎么接的话,请按这张图上告诉我,什么色的线,接对应的数字

网友:
这是圆口还是方口?
滚轮的好像有方口(USB)的吧?

网友:
这个鼠标真有点年头了!

网友:
红黑是正负线,剩下3根可以轮流换着测试一下,都是数据线,接错也不要紧

当然,我是乱说的

网友:
老鼠标用圆口接头,按3楼发的定义图来,四根线工作,剩的那根估计是接地

网友:
电源+ 电源- ,屏蔽接地,剩下的data,和clk两条,

网友:
什么意思,剪线的?

话说滚珠的还有啥意思,现在光电的更灵敏...

网友:
IBM当年好像是圆口97 98年后才有U口好像是奔腾开始  久了都记不住了

网友:
黑色屏蔽线,绿色负极线,红色正极线。其它二线对换着试。我猜的

网友:
这鼠标有年头了

网友:
ebay上这么贵?!

网友:
还是喜欢重的鼠标。

网友:
黑色是屏蔽接地,再看看那颗滤波电容正负极对应的分别是VCC和GND,剩下两条随便接,不好用再换一下就行。

网友:
老物件了,厉害啊

网友:
有万用表吗?对应测一下,啥都搞掂了。

其实,三楼的图已经说得很明白,只用4条线,万用表把1、3、4、5口的颜色对应上了,另一条(应该是黑色)就是接地线了。

网友:
除了怀旧,哪有光电的好用

网友:
真正的怀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