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针管式锡浆用过以后怎么保存比较好?

楼主(2025-03-06):
针管式锡浆,后有推杆(容易漏气),前有针筒(容易堵塞),如果不是一次性使用完的话,用过一次以后怎么保存比较好呢?

网友:
现买现用...

二○二五年三月六日

网友:
再买稀释液

网友:
用过一次后尽快用完

网友:
冰箱冷藏格密封保存

网友A:
封口机,家里有没有?
每次用完后,封口机抽真空进行封口,丢冰箱里。

网友B:
有种专门用来给注射器那种焊油和锡浆封口的硅胶套,一头开口,套针头上。然后放冰箱。但是时间久了还是得买新的。

网友:
经常用针筒灌酒精用,针筒内如果有剩余酒精,就把针头插到橡皮上,这样俩仨月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种专门用来给注射器那种焊油和锡浆封口的硅胶套,一头开口,套针头上。然后放冰箱。但是时间久了还是得买 ...

谢谢!看来还是买小包装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口机,家里有没有?
每次用完后,封口机抽真空进行封口,丢冰箱里。

没有封口机,普通密实袋可以吗?当然,密实袋也不能抽真空。

网友:
用完后及时清理干净

网友:
冷藏加稀释液

网友:
针口用热熔胶封口(温度别太高),然后放自封袋冰箱冷藏室保存。

网友C:
锡浆是焊锡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锡浆是焊锡膏不??

常说的焊锡膏(铁罐装)应该是助焊剂。
正常的锡膏应该是焊接用的,锡浆、锡膏、焊锡丝差不多就是豆腐浆、豆腐脑和豆腐的区别?

网友D:
冰箱冷藏格密封保存
不过话说好的锡浆随便搞都没有事,我有一大罐锡浆10年前就过期了,也没有放冰箱,现在都好好的能用,只有上面一层硬化了点,底下的还有流动性能呢

网友:
我前面准备入手用的少,看你们这么说不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冰箱冷藏格密封保存
不过话说好的锡浆随便搞都没有事,我有一大罐锡浆10年前就过期了,也没有放冰箱,现在 ...

这个厉害了,可能是密封得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厉害了,可能是密封得比较好。

强力牌的,红牛罐那么大,外面是拧的瓶盖,里面还有一个塞的小盖,先下盖塞住,外面再拧紧瓶盖

网友:
用蜡封针口,存放到冷藏室试试。声明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