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出2个128GB的IS903优盘

楼主(2025-03-06):
出2个128GB的IS903优盘

银灿IS903 G2主控板,双贴英特尔HET  2Dmlc颗粒

冰蓝色LED  容量128GB

比东芝常见的ddj、ddk颗粒速度低些,发热量也低,超声波洗了半个多小时,洗掉助焊膏更有利颗粒散热

配透明塑壳或G2旋转塑壳,颜色随机,也可选择金属壳和略带划痕不影响使用的金属旋转壳

单个8000家元包邮非偏远

网友A:
金属壳和略带划痕不影响使用的金属旋转壳各一个吧,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金属壳和略带划痕不影响使用的金属旋转壳各一个吧,谢谢!

这个价格是两个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格是两个嘛?

吉米没说清楚,估计是一个的价,校长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格是两个嘛?

不是写着8000家元包邮非偏远吗?我还特意去网上查过金士顿的U盘,确实是40元左右一个。
你从哪儿看出是一个的价格?
谢谢提醒!

网友A:
如果是一个的价格,请楼主把家元退了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一个的价格,请楼主把家元退了就是。

单个的价,两个不得亏死,我以为是要两个壳子差点打包叫快递了
发个退款链接我去拍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个的价,两个不得亏死,我以为是要两个壳子差点打包叫快递了
发个退款链接我去拍吧 ...

不好意思,耽误了你生意,
我没在网上卖过东西,不了解操作,不能退的么?你直接转回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耽误了你生意,
我没在网上卖过东西,不了解操作,不能退的么?你直接转回来行不行? ...

商城发布个帖子,设置好家元数,我去拍,然后不用管了

网友:
帖子已发了,不知设置是否正确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5235-1-1.html

网友:
吉米坛友实在人,有某鱼账户嘛?我去看看,存起来备用

网友C:
贵了点2个6000家元

网友D:
桌面这么多新建文件夹,不能起名吗

网友:
看看我有多少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桌面这么多新建文件夹,不能起名吗

下载的压缩包设置在桌面的,新建个文件夹直接拖进去解压,系统5~6年了用着用着就多了也懒得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贵了点2个6000家元

沃日!这么多家元,有钱人

网友:
楼主好,省内的想要个,外壳帖子最下面图,是“略带划痕不影响使用的金属旋转壳”吧。装壳时会有导热帖吧,听说这个发热有点大的。量产工具可否请考一份到里面备用,谢谢。

另请教,看到903有的有写保护开关,接地/加电,写保护切换,是对哪个脚?似乎是4脚?(8*8的芯片)这个盘可以或者方便加吗?

哦,补充请教,也看了你之前焊这两个盘的帖子,说到led,都还是好的吧?装这个壳子是不是看不到亮?方便自己再diy下打孔显示吗(看到有坛子有类似的金属壳打孔显亮的,也想发扬坛子精神,自己弄弄)?

网友E:
价格还可以,就是外壳随便选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价格还可以,就是外壳随便选的吗?

是的,帖子里的壳子随便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