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篇一 厦门金龙卡带车机拆解修复

楼主(2025-03-06):
记不清这台车机是哪来的了,也许是别人送的吧,扔在角落不知道多久了,突然有一天,对车机产生了兴趣,就把它拿了出来,还好当时存放的时候,上面盖了东西,成色还可以,接上电试了下,收音机可以,磁带不行,大概率是皮带断了,于是开拆TDA1558Q

外观还行,有点仿丰田的一款车机

拆开顶盖,里面很干净,绿色的板子是功放板

拆下功放板,功放芯片是TDA1558Q

拆掉功放板后,里面寥寥无几的几个零件,收音板倒是有两块

把机子反过来拆开就是磁带机芯了,这机芯是手动的,大部分的手动卡带车机都用这款。

拿掉磁带机芯后,很空!

经典的手动磁带机芯结构,那根小皮圈就是要换上去的,是一条发箍,看了下尺寸正好

换上去了,只是不是方形的,对磁带的播放速度还是有影响的

灯光很漂亮,如果磁带口也弄盏灯就更漂亮了

好了,就到这里,谢谢观看

拆开顶盖,

网友:
不错不错,只是寿命不咋地

方皮带好

网友:
对国货来说,这做工算是可以的了

网友A:
皮带可以用内胎自己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皮带可以用内胎自己制作

高手

网友:
这个应该有点历史了吧

网友:
这做工算是可以的了

网友:
就是功能少了点。

网友:
用发箍当皮带寿命没有保证吧

网友:
加灯,这可太简单了,不嫌光污染么

网友:
动手能力强,谢谢分享。

网友:
做工算是可以的了,现在用不上

网友:
没什么用了

网友:
放个野人王听听

网友:
这做工算是可以的

网友:
太太老的古董了吧?还有磁带玩吗?
改个MP3播放板还能插一下U盘。

网友:
造型确实有点像丰田某款

网友:
用的信华机芯,不会太差。

网友:
以前玩的时候,发现车机的音质感觉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