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海康威视烟雾报警器拆解,型号NP-Y1,猜猜电池仓那根红顶杆是干嘛用的?!

楼主(2025-03-10):
这个烟雾报警器前几年撸的,一直放着没用,前段时间翻出来,先拆开看看
包装盒

盒子背面的贴纸
2021年生产,全名还挺长的

内容
中间条状片是安装打定位孔用的

说明书留个档

主机
外壳全塑料,但质感非常不错

背面

拿开安装底座
电池仓里有电池

3V的CR123A锂电池,说明书里说电池寿命10年

电池仓,有个红色顶杆,难道是检测电池用的?

底部中间的铭牌,待机电流很小
靠下小孔里能看到空焊盘,应该是预留插座一类的

外壳无螺丝,全靠卡扣
开壳了

底部是板子,按键侧细节

指示灯一侧
有变压器,升压驱动边上的陶瓷蜂鸣器

电池仓红顶杆内侧啥也没有,单纯就是个塑料件

板子也是卡扣固定的,取下来

板子中间是光电检测组件

揭开检测组件的顶盖和滤网

剩下部分就是个检测仓

两侧各有一个两脚元件,是发射的LED和接收的光电管,呈一定角度放置
基本原理就是:
1. 无烟雾时,由于放置角度的原因,光电管接收不到LED发射的光,待机;
2. 当有烟雾进入检测仓后,LED发射的光会被烟雾颗粒反射到光电管中,由此判断有火灾,从而发起声光报警

板上有空焊盘,看着就像是继电器

反面能看到,继电器触点和插座焊盘连接,应该是可以控制外部设备

再看板子反面,还带了个屏蔽罩

屏蔽罩边上的U7应该是报警器的主控了
根据型号判断是TI的MSP430FR2111,具有4KB FRAM、1KB SRAM、比较器、10 位 ADC、UART/SPI、计时器的16MHz MCU
有兴趣参见:https://www.ti.com.cn/cn/lit/gpn/msp430fr2111

用放大镜看了下屏蔽罩,不是焊接的,直接撬开

卡座长这样

里面芯片是思瑞浦的低压低功耗运放LMV358B,用来放大光电管的信号

其他也没什么了
全家福

哦,还有开始对电池仓红色顶杆的疑惑解密
其实它真就是用来检测电池的,没电池时,顶杆会弹出,卡在底座上,阻止旋转安装;有电池时,顶杆被电池压下去了,就可以旋紧在底座上
目的就是避免忘装电池!

最后用纳米胶把报警器粘在厨房墙上,让它发挥应有的作用

海康这个烟雾报警器壳子、板子做工还是不错的,原理也挺简单的哈
感觉关键还是低功耗的设计,对电路和元件要求较高,毕竟这样一颗CR123A电池容量也不过1500mAh,待机10年还是挺不容易的

网友A:
家里有人时不会冒烟。报警时肯定家里没人,按有什么用

网友B:
搭配可燃性气体检测报警器用更好

网友:
房顶上用的把

网友:
安装烟雾报警器后,家人们可要戒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搭配可燃性气体检测报警器用更好

那耗电量是现在的百倍吧!

网友:
能连联网报警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有人时不会冒烟。报警时肯定家里没人,按有什么用

晚上有用吧,都睡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有人时不会冒烟。报警时肯定家里没人,按有什么用

所见略同,反倒是安装不能抽烟的室内公共场所比较好,挂上已安装烟雾报警标识,烟民就自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有人时不会冒烟。报警时肯定家里没人,按有什么用

有人就能起到提醒作用,没人自然没办法了(也许可以提醒邻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配可燃性气体检测报警器用更好

嗯嗯,不过这两个属于不同范畴了

网友:
没看出起什么专作用

网友:
方便换电池,就是个杠杆,按一下电池弹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耗电量是现在的百倍吧!

所以直插220V供电的多

网友:
谢谢分享,做工不错,原来那顶杆是个卡子

网友:
是用来检测电池是否安装的

楼主:
也可以装墙壁上的

网友:
哦不装电池没法安装是吧,设计真不错

网友:
wifi联手机的报警器实用些

网友:
感谢元首分享,黑色的板子看着挺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