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北征251GPS

楼主(2025-03-06):
炸机时烧了接收器及GPS

拆开研究一下

手中还有同型号对照下

3.3VLDO短路,也不知道后级有问题不

丝印查不型号看引脚和RT9013同,直接代,通电尽然工作灯正常了,运气不错,连飞控看下

看下搜星

网友A:
哈哈,我先大笑一声;看最后一张图,怎么觉得你是蹲在地上,还是趴在地上,是为了拍照吗?维修这么高级的无人机的GPS,是专业维修大神级别的,应该搞一套专业的桌椅才好。桌上摆放着需要检修的检修设备和使用的仪器都一应俱全。

网友:
楼主是无人机的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先大笑一声;看最后一张图,怎么觉得你是蹲在地上,还是趴在地上,是为了拍照吗?维修这么高级的无 ...

哈哈哈,专门下楼在空旷处搜星简测下

网友:
无人机还是很好玩的

网友:
无人机就是成本高

网友:
无从机上用的呀,质量一定很轻。

网友:
这是个全裸的无人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