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老虎牌tiger power TG-6380 用料豪华的双主板电脑电源

楼主(2025-03-06):
这个,早些年洋垃圾还能进来的时候入手了几个,年久失修,拆出来清灰一下,让大家欣赏一下老虎电源的做工用料
12v v1  12v v2两路都是  15A,    376w max,这种都够用,实标的功率,产地中国,元件都来自进口

图片有点有点,大家准备好瓜子花生,慢慢看

线材够多,没有6针显卡接口

电源输入口

拆下四粒螺丝,抽开

双层主板,里面空间非常小

变压器

这个是主板之前连接线

拆壳后的两面都有塑料包,绝缘,也防虫子

这里有个散热器老虎风扇,很漂亮,散热器是全铜的。

前级板

主电容好大个,450v330uf

这个保险不错,这里是接到后级板的

这个电压,也不错,大个

输入的EMI电路,齐全,原装风扇坏了,我拿个三洋风扇换上,也失去的温控

两块主板放到一起

背面也有贴片元件,非常多肉

很容易抽出来,还是四颗螺丝

再看一眼漂亮的EMI电路

整流

10v2200uf,来自日本化工

817光耦,这里一共有4只,应该是一路电压一只

这个应该是待机变压器,接口与另外主板连接,

意法半导体的3n80mos管

同样来自意法的W20NK50Z,中间是感应温度的,这个大功率mos管一共用了四只

cm6800,电源管理芯片

这个是全桥整流

这里还有个小保险

后级直流板,这里有一块大主板,主面上面又有两块小主板,具体功能不明

立着的小板,同样有老虎的logo,6.3v2200uf电容同样来自日本化工的ky系列

白色的老虎,芯片来自点晶的电源芯片,估计用于监控电压的,这个由大神科普,另外一个芯片不明

这块小板上面的芯片富鼎的电源芯片

豪华的电容阵,全部来自日本

L7912CV,这个大家都懂,线改稳压器,来自意法,79用于负电压,常用于功放运放电压稳压,这个是负12v稳压。

整流

60nf06,两个都是一样的,n沟60v60A

主变压器

两块主板合影,感觉有点疯狂的设计,听说这个用于微型服务器

高压板

低压板

最后测试一下待机功耗,哦,说了你可能都不信,1.5w,太厉害了。

功率因素0.73

END

网友:
效率比较低把

网友:
老电源确实好,但是寿命也到啦,啥都是有生命周期哩

网友:
直径3.5CM的电容。

网友A:
不错,还能修一下吗?

网友:
  灰太多了    布局紧凑,看着不利索

网友:
电源用料看着不 错

网友:
有台达的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还能修一下吗?

本来就没坏,就换个风扇

网友B:
用料真是足,不知道效率怎么,待机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料真是足,不知道效率怎么,待机多大

忘记发图片了,待机1.5w
效率这个就不知道了,看这样子,不好说啊。

待机1.5w

功率因素0.73

网友:
好是挺好的,谢工清一下灰嘛,看着会更舒坦

网友:
2011年我入坑白菜白光,在一家店找到虎牌24V电源,有拆机图形容和一只鞋那么大
为摊薄10元运费还买了两只
优点用料好升温快
缺点体积大, 偶尔拿出来用太占空间,即便改到防水盒里也还是嫌大

网友:
这个电源用料可以,做得比较工整,是个好电源。

网友:
都是日系电容,老货真舍得用料。

网友:
当年大功率的电源好像比较喜欢用上下板 塞的满满的

网友C:
电源做工不错,电源电容有鼓包的

网友:
确实是豪华用料,售价是否也一样豪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做工不错,电源电容有鼓包的

拍照角度问题,反光,我认真看过了,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