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钓鱼佬泵

楼主(2025-03-06):
我是钓鱼佬,胳膊受伤,在家静养,发个帖混点m币
这是我用小铁盒做的增氧泵。用两个泵,鱼多用双泵,鱼少用单泵,如果坏了一个,还可以用另一个,实测用单泵钓一桶鱼都够用,耗电比较少,用单节2000毫安18650的充电宝能连续工作8小时以上。大家也可以用金嗓子润喉糖之类的铁皮盒子做一个。
拆解这个坏掉的,给大家看看里面的结构。马达带动偏心轮驱动三个活塞,轮流做活塞运动,换向器已经严重磨损,因为便宜才两三块钱一个,没必要做修复。这种里面的磁芯居然是一整个圆环,不是常见的那种两块拼起来的。拆解完扔垃圾桶了。谢谢观赏。

网友A:
我是用真空功能,用来抽机油。

网友B:
玩具电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具电机来的。

管他玩具不玩具,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真空功能,用来抽机油。

这种橡皮膜碰到机油油会很快老化发胀?

网友C:
偏心机构坏了的话,换向器也就磨损的差不多了
如果换成无刷的,那功耗又上来了
是否可以成空心杯无刷?

网友:
嗯,自用自乐!小东西很实用,泵气、抽水都可

网友D:
用铁盒来保管,如何才能防水?

网友E:
一般不都钓到了,直接装网兜里面放到池塘里面吗?

网友:
小气泵不复杂很实 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偏心机构坏了的话,换向器也就磨损的差不多了
如果换成无刷的,那功耗又上来了
是否可以成空心杯无刷? ...

偏心机构不容易坏,那就是块尼龙板非常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铁盒来保管,如何才能防水?

没做防水,接头都用热缩管,要做防水也简单,把盒盖涂一圈密封胶。进气口用胶管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不都钓到了,直接装网兜里面放到池塘里面吗?

回去就放包里带回去啊,干嘛放池塘, Usb口插车上或者插电瓶车上直接可以用

网友F:
上次捡一个按摩垫,拆了几个类似的小泵,给鱼缸打气,气太足,还要降点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橡皮膜碰到机油油会很快老化发胀?

他说的真空功能是:用一个透明的硬塑料瓶,在瓶盖开两个孔,在其中一个孔内将抽机油的管子插到瓶底,另一个孔接泵,利用负压将机油抽进瓶子里,这样就不怕机油腐蚀泵膜了。

网友G:
为了钓鱼也是想尽办法DIY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次捡一个按摩垫,拆了几个类似的小泵,给鱼缸打气,气太足,还要降点电压 ...

我这个卖家也说是12伏的,接上12伏,结果发现电机很热,用9v噪音也太大,用5伏的usb非常合适,声音小气量也足,而且延长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了钓鱼也是想尽办法DIY啊

我有几次钓的鱼有点多,没吃完全部都死掉了,滴水又太费水,所以想搞一个这东西。有一次看见一个钓鱼佬用的烟盒那么大,夹在钓箱边上,轻巧便携,我感觉里面就是一个气泵和一个18650的电池,回来我就自己做了一个,太好用了,有时候早上买的鱼或者螃蟹,到下午还是鲜活的。

网友:
挺不错的体积小携带方便

网友:
2000毫安时的充电宝能连续工作8小时以上,确实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