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简陋版温度湿度仪

楼主(2025-03-06):
电路简洁到极致,厚膜芯片看不出型号,准确度堪忧,玩具级别。

网友:
节约成本,集成度越来越高

网友:
只要误差不大,都可以

网友:
误差1到2度还是有的

网友:
前几年红包买的只有温度

网友:
集成度真高,起码还有湿度显示,字挺大个的

网友A:
家用温湿度都是玩具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用温湿度都是玩具级别

米家的一致性很好。。。几个湿度都在5%
但不知道为什么2024年跟以前读数不一样了。。。

国产的如果用的那种厂家做的传感器芯片数字式还是可以用的。 。。

网友:
这个是玩具,没有精度可言。

网友:
一颗牛屎搞定

几块钱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可以放到室外,和当地天气预报报告的温度湿度对比一下,就知道大概的准确度了。

网友:
看图拍的蛮清晰,字迹很清楚

网友:
还好是导胶条不是斑马线

网友:
只要测量温度准确就可以

网友:
牛B卡拉屎,简称牛屎

网友:
大差不差,很精确的价格就不美丽了。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也不能指望它有多好,能用就行

网友:
这个集成度挺高的

网友:
稳定应该还好,湿度不知怎么样

网友:
简单,仅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