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低成本微孔雾化驱动集成电路_芯片LX8201-0B

楼主(2025-03-06):
今天推荐一个全新的微孔雾化驱动方案,给加湿器/补水仪/香氛机的硬件工程师一些参考。

背景:
现有市面上的微孔雾化方案,看上去电路设计和器件选型有各种不同,但是底层思路都是一致的,问题和机会也大致类似,主要有:

器件的离散性带来的雾化一致性问题: 由于电感或者陶瓷片的来料不可避免有一定波动,基于电感/MOS器件的L/C电路就会出现较为明显的雾化一致性问题。
扫频/追频:很多设计方案号称有专利的扫频/追频技术,能自适应陶瓷片的最佳谐振频率,实际中因为扫频精度的问题(400-1K Hz),不一定能精准匹配最佳谐振频率;当然对比那些没有追频的方案还是好不少的。

最近LOXIM(深圳市乐而信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刚刚推出量产的一款微孔雾化的专用芯片,带来了微孔雾化行业多年期待的突破性创新设计。
LOXIM的微孔雾化驱动方案采用了芯片+少量外围电路+升压的设计组合。
其中芯片LX8201-0B是最新⾃研的微孔雾化⽚专⽤驱动的集成芯⽚。芯片采用QFN28的封装方式,结合标准外围电路,能有效驱动控制市⾯上各种微孔雾化⽚;基于独特的电路设计和软件追频技术,其在功耗以及成本上均具有明显的优势。

方案特点:
芯片一体化集成设计,不受器件离散性的影响,雾化稳定性和一致性更好;
独家软件精准追频技术,驱动效率更高,同等雾化条件下功耗更低,实际测算都有20-30%的功耗降低;
采用QFN -28封装,多达12个可用I/O,可实现更多附加功能;
待机电流值可低至20μA;
成本更低:不仅节约硬件成本,而且由于扩大了对陶瓷片的适应性,陶瓷片来料的成本也能有所降低。

原理图/封装尺寸图/引脚配置图/标准外部电路图/芯片图(正反面)/demo板如下:

网友:
咋说呢,什么时候在某宝也能随随便便买到才是真正的好芯片、、、、、、、

网友A:
这个成本也是高的 一个电感也可以搞定的东西,搞一个芯片 太浪费了没必要

网友(2025-05-31):
引用 网友A:
这个成本也是高的 一个电感也可以搞定的东西,搞一个芯片 太浪费了没必要 ...

如果只是要能雾出来,不要求雾的好,方案和器件选型估计可以随意一些;但老板如果细算硬件的总账(MCU,电感),以及客户在一雾化量波动的问题,要求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