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大佬们,帮忙看看这个颗粒是哪个ID

楼主(2025-03-06):
拆机固态发现板上4片29fsrhb2alcth7 2241 查了半天,找不到ID,大腿们帮忙瞅瞅

网友A:
你先用工具读一下ID,再根据ID进行搜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玩意应该是N28A的QLC颗粒来着,单颗64GB容量的片子,主控是螃蟹的RTS5732来着

网友B:
打磨过的,这种一律按黑片处理,拆下来放测试架上看ID才知道真实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磨过的,这种一律按黑片处理,拆下来放测试架上看ID才知道真实型号 ...

我估计得换主控,应该得板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用工具读一下ID,再根据ID进行搜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玩意应该是N28A的QLC颗粒来着,单颗64GB容 ...

4贴的颗粒,主控确实是螃蟹的,现在掉盘了,开卡工具识别不到主控,应该要搬颗粒,另外打听一下这种颗粒支持哪个主控啊

网友C:
发闪存id啊 不然咋知道制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闪存id啊 不然咋知道制程

软件读的ID,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
我也有一个类似256  螃蟹主控  测试架ID完全搞不明白  做U盘 都不知道那个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软件读的ID,不知道准不准

id怎么可能不准 b17

网友:
这是黑片,经过打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id怎么可能不准 b17

大腿,开卡报错获取设备状态失败该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