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爱华随身听FM无立体声故障的维修分享

楼主(2025-03-06):
此维修案例适合采用TA8132芯片的机型。

如果其他问题比如三极管,清洗、过孔问题都好了,还出现立体声无效或者时有时无时,可考虑如下方法:如图

根据芯片手册,此脚上的456K晶振为芯片内部VCO提供频率参考,试试清洁这个元件底部或更换。
试试效果吧。

网友:
现在用随身听的少了,故障修复过程值得收藏

网友A:
旧机器先把电容换了可以解决90%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机器先把电容换了可以解决90%得问题

换电容只是初级阶段,修多了什么鬼问题都遇得到。

网友B:
换过,无效

芯片和外围元件,通通换完,依然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过,无效

芯片和外围元件,通通换完,依然无效

是爱华J170吗

网友:
不是,j170这个问题不算突出

网友:
有个爱华的也是没立体声,换了456k晶振也不行。后来酒精洗了晶振周边就可以了

网友:
老机子就是这么的,放久了什么问题都有。

网友:
说起来比较复杂的还是收音机,维修起来比较难。

网友C(2025-04-21):
鉴频中周底下电容换了没。还有个fm ift中周下面那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鉴频中周底下电容换了没。还有个fm ift中周下面那个电容。

您没玩过爱华随身听吗?鉴频中周太小了,下面没有垫整电容的。电容在其背面电路板上。

网友:
电容不好买,现在的发财电容不行。

网友:
有个爱华R90也是没立体声,换456晶振无效。之后酒精清洁晶振周边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没玩过爱华随身听吗?鉴频中周太小了,下面没有垫整电容的。电容在其背面电路板上。 ...

超薄机型没有,普通机型有几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