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新手修手表:70年代上海7120老手表用上石英机芯

楼主(2025-03-06):
       新手,在B站上看了几个大佬的折腾视频,想在手抖眼花前学学拆装和修手表,买工具、学视频,折腾了几个手表,我觉着最有成就的还是这个老上海7120,虽然走了很多弯路,但到现在还是很满意的,高手勿喷,还请多多指导。

       上海7120,后壳编号536,查了查是7X年出厂的,我爸的,到我手上时:表蒙摔破、表针脱落一个、表盘摔断了固定针、表链是断的。(未拍照)折腾过程也没有拍照。
       先说最后用到的配件的价格:表蒙1元,表针算0.5元,石英表芯16元,表把头0.4元,表链3.5元,都不包邮,价格不包含运费。
       最初想法是网上买个7120的原机芯,尽量保留原机的样子,但安装好后受不了每天上弦和误差,误差大到需要调整,一个机械表校准仪要600元,投入大,不想买。想改石英机芯。
       于是在网上补功课,主要有两个问题:(查找学习的过程没有记录,有人成功改装了,但不说具体方法,多半是商家要收改装费的)
               1、换石英机芯后,固定机芯的固机圈会不合适,需要解决。网上已经学到,如果买不到合适的固机圈,就用B站震哥的3D打印笔的方法。(感谢B站震哥带我入坑)
               2、换石英机芯后,把杆把中的位置不匹配导致把杆是斜的,网上有大量网友遇到类似问题,基本无解。因我不会测量也记不住那么机芯的参数,于是我认为尽量找厚度一致的机芯应该问题不大。
        恰好手上有个坏的手表,用的机芯是美优达的,厚度和7120机械机芯的厚度非常相近,都是4mm多,固机圈也能放到7120的表壳里,略大,但因为是塑料件,可以用美工刀修整。先用坏的机芯试验了,基本完美,最后选择了与坏的美优达同型号的机芯,型号不说了,因为我查到的资料也是没有人明说,有想改装的私我吧。同时我也想知道想这样改装的人多不多,有点卖关子了。
        表针,是改装别的手表买的多余的表针,不想再投资了,所以看起来不大像7120的样子,就这样吧。今天发贴时才发现,原来表链的宽度也买小了。

        感谢观看,发贴一为记录,二为有同样想法的朋友提供参考,可以改装。

网友:
B站震哥的3D打印笔的方法做固机圈吗?这个办法真不错!

网友:
这样的手表现在不好找了,都是老物件了

网友:
谢谢分享,展示帖
竟然是是石英表

网友A:
这样的老表都是机械机芯,改石英机芯得考虑机芯大小。

网友:
不建议换机芯

楼主:
原机芯还留着,不想的时候可以再换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老表都是机械机芯,改石英机芯得考虑机芯大小。

对,需要考试机芯的直径和厚度。直径好说,一般石英机芯都比机械的小,就是加固机圈固定;厚度是个问题,石英机芯比机械的薄,会导致把杆是斜的,只能尽量选相近厚度的机芯。

网友:
没想到在这里也能看到震哥的粉丝。我本人也是在震哥的视频里面学习了很多手表知识!

网友B:
机械表比石英表好玩,每天到时间就上条,多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表比石英表好玩,每天到时间就上条,多好玩。

石英表戴习惯了。我还设想手机定闹钟提醒上发条,画面太滑稽,手机闹钟响了摘下手表上发条

网友:
表盘上只有上海二字,没有其他的shanghai19zhuan?

网友:
学习了!家里有几个上世纪的机械表,有空时我也去折腾折腾。

网友C:
低端机械表没有存在的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端机械表没有存在的理由

所谓的高低端不过就是人为炒作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