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机乐堂JOYROOM苹果7P/8P背夹电池壳,感觉做工还是不错的!

楼主(2025-03-06):
它就是一个有内置移动电源的手机壳,正常使用充电过程中,突然没有任何反应,拆开看看吧!电池容量没有虚标,电路板是双面板,起码在和手机中间还隔一个不锈钢片!

网友:
做工还可以,比我以前拆那个6S用的背夹靠谱多了,所以最后我只留了PCB板,以后也不知道用不用的上

网友:
这么平整以为是带无线充,结果原来是个备用油箱,哈哈

网友:
电池能做到这么薄也可以了

网友:
以前有一个可以插卡的背夹,后来电池不行了

网友:
超薄电芯,看着不错。

网友:
那个年代确实是最好的。

网友:
原来是个备用电源

网友:
看着还行吧

网友:
做工确实可以

网友:
电池这么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