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笔记本电脑投屏电视,什么软件好用

楼主(2025-03-06):
笔记本不带高清口,无法线连。用过蓝莓,连不上机,用过乐播,能连机,但只可试用几个小时。还有什么好的免费无线投屏软件吗。电脑对电视的。

网友A:
貌似win11自带就有吧,电视和电脑一个局域网

网友:
手机上有DLNA,电脑没这需求,通常直连...

二○二五年三月六日

网友:
以前乐播投屏没有时间限制啊?现在好久没有用它了。

网友B:
买一套无线投屏器也不贵,或者视频线音频线直连

网友C:
vga转hdmi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套无线投屏器也不贵,或者视频线音频线直连

投屏器好象都是用于手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win11自带就有吧,电视和电脑一个局域网

系统自带出这个提东

楼主:
引用 网友C:
vga转hdmi值得拥有

多数是H转V的,V转H的线少有

网友:
搞错了搞错了

网友D:
直接用线连接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线连接就是了。

笔记本联系昭阳e46,不带高清口,连不了

楼主:
现在解决方案,多多买个X播破解版,OK

网友:
我的破旧笔记本,装WIN10,都可以直接投屏电视啊

网友:
无线投屏器,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
WIN10自带的播放器,就能投屏。

网友:
笔记本怎么投屏到笔记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