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U光盘的内网加密U盘是什么主控?

楼主(2025-03-06):
   无意浏览到拼夕夕上面弹出广告内网加密u盘  论坛有人购买过吗?好像论坛没人发过或者讨论过这U盘,价格好像都不便宜  很好奇这种加密u盘是用的哪种主控实现的?加密的安全性怎么样?看过一种是银灿的如意烧工具,但是这种第一次见到,二次开发定制的?

网友A:
实在不明白这个有啥作用,你说保密吧,只要是u盘介质,内外网混用肯定不保密。也就是做了个加密区,虚拟的光驱里有加解密程序,一般电脑没有相应工具不能读取加密区,仅此而已,但是你扛不住黑客攻击和定制固件的窃密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明白这个有啥作用,你说保密吧,只要是u盘介质,内外网混用肯定不保密。也就是做了个加密区,虚拟的 ...

估计是个用主控分区一个加密区的 然后二次定制一个浏览加密区数据的接口  至于安全性我感觉一般 但是它那个导入的数据应该是能挡住一点病毒交叉感染  加密安全性高一点应该是金士顿那个硬件加密U盘。我就想知道这u盘用的是什么主控和芯片颗粒是tlc还是mlc 还是qlc的货

网友B:
是不是又是啥所谓的高科技,就像某些信号增强器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又是啥所谓的高科技,就像某些信号增强器那样。

别老瞎说大实话,要知道大把人IQ都是欠费的...

二○二五年三月六日

网友:
量产成光盘了?这也不防毒啊

网友C:
量产的时候能选择,量产成了光盘模式,再加个加密软件就行了

网友D:
在工作中,数据传输和存储总是让人头疼。尤其是需要在内网环境下使用时,病毒风险更是让人提心吊胆。有没有一种既安全又能模拟CD/DVD刻录的存储工具呢?答案是肯定的!

这款U光盘不仅能模拟CD/DVD刻录功能,还支持反复擦写,非常适合对安全性要求高的场景。它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解决传统U盘容易感染病毒的问题,特别适合内网环境使用。

对于经常需要在不同电脑间传输文件的人来说,这款设备简直是福音。它无需安装驱动,即插即用,操作简单到让人惊喜。无论是办公文档还是高清图片,都能轻松应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在工作中,数据传输和存储总是让人头疼。尤其是需要在内网环境下使用时,病毒风险更是让人提心吊胆。有没有 ...

这是抄的产品广告?
关键是插入电脑系统是识别为usb光驱还是usb存储, 这个估计是过不了检测软件的, 这还是其次, 谁能确保窃密者不会利用这个机会, 设计制造一款内藏隐藏空间, 暗地里窃取敏感资料, 利用内外网转换的时机, 向外传输资料?
其实类似产品早就存在, 不是什么高科技, 只不过加密软件在内网机, 资料存入普通u盘, 不过是随机分布成碎片状态, 拿到别的机器, u盘看起来就是空的, 数据恢复软件扫描不出任何资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抄的产品广告?
关键是插入电脑系统是识别为usb光驱还是usb存储, 这个估计是过不了检测软件 ...

人家只需要一个防病毒的u盘来存储读取数据  你说的东西太高端了对于很多人根本没有必要
对于秘密数据人家有自己方法这关普通人什么事  你这还不如给个压缩包加个十几位数的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产的时候能选择,量产成了光盘模式,再加个加密软件就行了

全部空间量产成光盘容量也不像  如此一来将数据导入到真实的空间去  那个光盘不是显示数据?这可不是银灿的如意浇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家只需要一个防病毒的u盘来存储读取数据  你说的东西太高端了对于很多人根本没有必要
对于秘密数据人家 ...

AES和Blowfish结合才是王道

网友E(2025-06-30):
现在我也再找这种优盘的制作方法,这种可以避免优盘封禁

网友F:
应该是加密U盘模式,比普通的要显的高级些,还有可能做了身份认证,这样只有有身份认证的U盘才能在系统里使用。

网友:
以前金士顿那种吧

网友:
智权盾®安全移动存储
http://www.zhiquandun.com/
这家做这个是专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个用主控分区一个加密区的 然后二次定制一个浏览加密区数据的接口  至于安全性我感觉一般 但是它那 ...

这种U盘我有一个,他只有一个分区,没有加密分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我也再找这种优盘的制作方法,这种可以避免优盘封禁

搞的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加密U盘模式,比普通的要显的高级些,还有可能做了身份认证,这样只有有身份认证的U盘才能在系统里使 ...

公安网的专用U盘就差不多这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