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7.9元的四槽镍氢充电器,感觉是个半智能充

楼主(2025-03-06):
某多多购买
7.9包邮
冲满自动转灯,买回来拆解一下

全英文包装

随后测了一下,空载电压有2V..感觉有点大
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不是专门的充电管理芯片

500mA电流,有点大了

里面一条旧安卓数据线,充电器,说明书

充电器本体

拆开,单面的pcb

背后焊接充电座

觉得怎么样?值吗?
感觉是个半智能充

网友:
这个电路看着不是很复杂,这个价位用得上还可以。

网友:
一个芯片全搞掂,简化了电路设计。

网友:
竟然还带芯片的这价格

网友:
还不如要个品牌的,加几块钱

网友:
这价位也只能是一分钱一分货了。

网友:
有新片不错了

网友:
都是独立控制的啊

网友:
有充电管理芯片不错

网友:
这做工用料也对得起这个价格吧。

网友:
能用系列   哈哈

网友:
用得上还可以。

网友:
简单恒流限压型的,比完全儍充要好点,和智能判断的那种没法比。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网友:
可以换C口,要不然这个接口很快会坏

网友:
几块钱的充电器能用就行了

网友:
对得起价格

网友:
前几天看到的 索尼的cs b2也才11了 之前买15

网友:
定时的傻充???

网友:
半智能是这个意思?

网友:
比纯电阻降压的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