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块摩托罗拉电池 For MC55/MC65

楼主(2025-03-06):
mc55上的已经锁死无法充电,拆开看看

外壳使用超声波焊接不太好拆

三块三洋电芯,有另一款低容量的薄款电池应该是两块

电池型号:sanyo uf553450zp 容量: 1150mAh

保护板IC:ATMLH008-02B-1

排线错综复杂,各种双面胶、结构胶,味道比较刺鼻,估计毒性不小,闻了头疼!!已经扔了。

网友A:
用料还不错,三洋铝壳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料还不错,三洋铝壳电芯。

他这好像是早期的电池,应该是钢壳的

网友:
做工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这做工,真不错

网友:
对讲机的吧!

网友:
上古了,hello 摩托…………车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机器不错,条码扫描识别率,效率非常高,不知道还能装软件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