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七里顶C100锂电池充电器IC具体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5-03-06):
以前购买的一款锂电池充电器,型号为七里顶C100,,买了几年了没怎么用过,现在试了一下,发现充电截止电压偏高,没放电池的情况下测量电压左边槽为4.235V,右边电压为:4.264V,装入电池充满亮灯后测量电池也是电压偏高,然后拆开看了下,充电电路非常简单,总共没几个元器件,IC被打磨过,我对电路也不太了解,所以想问下大家这个IC具体型号是什么?购买的店铺里显示详情为两路4057,但是我搜索过几款4057的IC的规格书都不对,我买的这个版本可能改了。还有我尝试过更换R12和R16电阻改变电阻大小发现空载电压没变化,所以想请教下大家。

网友A:
4.2V已经是安全充电电压了,还不放心吗?

网友:
经常看到这类没有标识的芯片

网友B:
买过这个牌子的镍氢电池,放收音机里用,一年多点,一半漏液,基本全废。
看芯片像4056.
另外你的表校准过么,会不会冤枉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过这个牌子的镍氢电池,放收音机里用,一年多点,一半漏液,基本全废。
看芯片像4056.
另外你的表校准过 ...

我的表就是普通100多的万用表,主要还是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芯片,几种常见的4056我也查过规格书,也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V已经是安全充电电压了,还不放心吗?

嗯,一般的4.2V锂电池充电器都标明了电压精度为4.2±1%也就是最高4.242V,主要还是想知道这是什么型号的IC。

网友C:
七里顶C100锂电池充电器

啥时候买的,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七里顶C100锂电池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买了3年了,没怎么用过,主要是充电电流只有1A,充电速度对我来说有点慢了,这几年一直都是用的IP2312模块2A电流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