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纯电车续航虚标太多太多了···

楼主(2025-03-06):
最近看看深蓝S05,感觉颜值,价格都还行,标称510KM续航,56度电池包。12w的价格,香
不过网上都在传电池包小,虚标严重

本着数据说话,不信谣不传谣

去小熊油耗查询实测电耗,不查不打紧,一查吓一跳
按照小熊综测能耗18.19/100KM,电池包56度实际续航只有308KM,足足打了6折啊···
这还是综合路况的电耗,要是跑高速、大冬天··续航那是想都不敢想。
实际308续航,谁也不会跑到电池耗尽,也就是250KM左右就必须考虑充电了,妥妥的焦虑啊

网友:
开得不多的话还是油车吧...

二○二五年三月六日

网友:
测试方法需改进

网友:
国内厂商很多喜欢虚标参数,长途开的不多,考虑混动吧

网友A:
18 这个是高速的电耗吧,市区大部分电池应该在12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 这个是高速的电耗吧,市区大部分电池应该在12左右。

车主众测数据,应该算平均能耗,这个18确实有点高了,不知道是电控不行还是啥
另外你说的12几乎不可能,要知道表显能耗也是可以虚标的

网友:
我的锂电池电动自行车,前阵子冷的时候(零下4-5度,西北风4-5级时),停在风口的车子电量直接从头砍到了小腿往下,没办法,每次一回到楼下我就把电池拎屋里去了

网友:
都知道虚标,多点也也正常

网友B:
满续航条件:夏天,空调制冷1档,时速50左右。
北方冬天零下10度左右,时速120,暖风,续航3折
北方买纯电车需谨慎,南方气温5度以上影响不算大。

网友:
打三折这么夸张确实有点过分

网友:
电车20度天气计算,一般差不多15度电100公里,以预留10-15度电防丢路上计算,56度电,也就剩余个30多度电,日常使用打死300公里,正常估计200来公里就充电。

那些鬼扯多少续航的,不用看,都是理论数据,并且是榨干所有电能计算的,

想要续航高,就看电池包多大就行了。

网友:
上高速哪个电车来了都虚,在南方,市区上下班的话基本能达到90%以上,至少目前我的车是市区不虚标

网友:
按埃安S来说,在广东温度比较高的前提下,高速接近8折,低速8.5折左右;温度低如15度以下,那就不好看了,高速接近7折,低速7.5折左右

网友:
电池包大才是王道,能耗都是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满续航条件:夏天,空调制冷1档,时速50左右。
北方冬天零下10度左右,时速120,暖风,续航3折
北方买纯电 ...

如果3折是真的,那妥妥的工业垃圾····

网友:
我都是高速上,来回450公里,去年加了1万多点的油钱,也想买电车,可惜都要补电

网友:
先了解下,还在选择什么中

网友:
这东西没法折中,如果目标跑300公里 按照2/3实际续航 挑450km以上续航

挑自己喜欢的买就行了

电车越安全 车型越大车辆钢结构越多, 自重越大 百公里电耗越多
再就是路面坡度,沥青路水泥路 砂石路 泥巴路  炮弹坑 还有沙路 百公里耗能可以差五六倍 沙漠可以开出百公里50L油耗
还有脚法  喜欢缓慢龟速 慢慢加减速 滑行电耗都不高, 同一辆车 同一道路,驾驶习惯不同能耗可以差两倍

驾驶路况 跑红绿灯少人少国道乡道 匀速行驶电耗低的离谱,市区路口多 经常礼让行人变道加塞能耗也不低 。

还有最关键一点,跑的越快越耗油,一般国内家能耗车经济区间60~80KM/h  同样路 跑八十跟跑100 能耗可以差30%
100跟120 能耗又能差30%

网友:
虚标是显得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