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明基MH680投影机拆解并清洁

楼主(2025-03-06):
这是一台DMD为0.67英寸,分辨率1080p的投影机。

镜头支持1.3倍光学变焦。

机器的封签还在,

后面的六角螺丝,我用三角形的披头拆,还行。

这个螺丝柱坏了,我用棉花和502粘接了一下。

投影灯架。

灯泡后面没有盖子,我用树脂胶粘了一下继续使用。

next

楼主:
后面接口丰富。

拆开面板,主板上面有屏蔽罩。

拔掉所有插头,主板上的螺丝全都要备注,以免安装错误。

主板下面有一块金属支架,拆开支架下面就是电源板。

拿掉支架,就能拆开DMD了。
这款机器用了4个风扇,左边风扇给MDM散热,
中间有个小涡轮风扇,这是给灯芯散热的,顺便给主板上的整流器和二极管等散热。
右边风扇是给电源板和主板散热的,
前面还有一个风扇,是给灯泡总成散热的。

GSLB1560整流桥。

电源板子的发热空气都被这个风扇给吸了出来。

镜头组件,拆下来清灰啊。

DMD后面的散热硅脂都干了,必须安排上新的硅脂。

1910 6039E的DMD,

这就是显示核心,算是比较大的DMD 了。
有0.65,0.47,0.33,0.23英寸。当然也有更大的,
家用这算是最大的了。

凹透镜里面也挺干净的,没啥灰尘,镜面的镀层也非常完美,没有老化的迹象。
用皮球吹吹就ok。

网友:
好嘛,缝缝补补又三年。

楼主:
0.67英寸大楷就是1.6cm左右。

主板是双层主板,大主板下面还有块小主板。

DLP AFE1000,

大小主板重叠。

小主板上面的处理器。
PIXEWORKS PWC806G图像处理器。

DLP DDP4422
DLP机器的核心,

ITE IT6605E这个好像是hdmi接口用的。

原机的喇叭10w的功率。但是个体并不大。

楼主:
最后上效果图。
3.4米投射120英寸。

1080p可以看到像素点,以前用的720p的就看不清楚。

上视频,手机拍摄,直出。

显示字体非常清晰。

可能是由于影片的问题,颜色不是很鲜艳。
这个需要用鲜艳的图片投出来就非常鲜艳了。

网友:
抓紧抢占楼,注意队形

网友:
不知道实际效果

网友:
谢谢分享,做这个货要仔细

网友:
摔过了的支柱都断了?

网友:
去去尘,继续用用。

网友:
还是投影爽

蜗牛的明基不错

网友:
这牌子现在专注显示器和投影仪了,原来还有笔记本和台式机。

网友:
1080还是不错的

网友:
大厂做工是过硬

网友:
我有一台明基入门级的,只适合看视频,字不是很清晰。。

网友:
DMD为0.67英寸不多见,分辨率应该比较高,这方式光路简单

网友:
拆的够彻底的

网友:
是手机太好呢,还是投影仪本就不差,影片效果还挺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