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欧普的LED灯贴便宜坏了

楼主(2025-03-06):
2018年,我家一个房间的松下吸顶灯,用了近20年后坏掉了,光源是老式的荧光灯管,灯的外壳和散射罩都还很好。在网上买了个当时的明星产品,欧普的LED灯贴。

把旧灯的内脏全部拆光后,用灯贴上自带的磁铁吸在底板上,接上线就行了,既省电又避免浪费了质量很好的松下灯壳,吸顶灯焕发第二春。

用了三四年后,有一天突然不亮了,拆下来检查发现有一个led灯已经过热烧毁断路,我就从其他坏掉的灯里面拆了一个灯珠换上去,继续用。

到了2024年底,又坏掉了,拆下来一看还是烧了一个灯珠。

这次就不修了,因为同一个原因坏两次,就一定是设计问题。

我把灯拆解发现原因是它的灯珠底板用料太单薄了,为了节省成本并没有用传统的铝基板,而是把灯珠焊在柔性线路板上,然后用导热硅脂(不是导热硅胶)“糊”在薄薄的一片铝片上。

导热硅脂比导热硅胶便宜,但本身不会凝固,时间长了会干涸,柔性线路板和底下的薄铝片就逐渐分离了。分离的部分,灯珠散热不良就过热烧毁了。

从柔性线路板背后看,每颗灯珠的散热情况差别很大。

就是成本太省了。他用的驱动板倒是中规中矩。

清一色的艾华105℃电解电容。

主控用的是Joulwatt杰华特的JW1763B,用料和质量还是可以的,我把它拆下来另做他用。

网友:
立创免费打样几片同样形状的铝基板回来焊上灯珠继续用

网友:
现在新出的led灯板价格便宜了不少用料也缩水了。

网友:
我还以为都是铝基板呢,分成上下两层能省多少钱?还要涂胶,不是更麻烦?
不知道其他品牌的同类产品怎么样,有谁拆过?

网友:
一看就是长时间过热啊

网友:
散热器有待提高

网友:
松下灯用了20年。。。。

换过几次灯管吧

网友:
打厚一点板子好

网友:
寿命不长久

网友:
可惜了松下的壳了,买这么烂的灯板

网友:
居然不是铝基板,散热不好

网友:
欧普照明也算个大品牌了吧,也就这样。

网友:
还有这样操作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价格便宜用料缩水!

网友:
好帖,我要认真看完 !

网友:
现在竞争激烈各种省成本。好在价格便宜。

如果用当初松下的价格买现在的高档LED,也是能用很久的

网友:
led的灯珠烧了,换一个没有意义,用不久,使用寿命到了,需要整体更换。

网友:
硅胶比硅脂好?硅胶导热系数能有多少

网友:
LED最关键的就是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