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了个KEN激光水平仪

楼主(2025-03-06):
这个水平仪不准了,水平线由近及远原来越高,一米相差5毫米左右,拆开看了下不会调整,有大佬知道怎么调节吗

网友:
前几天看到这个,十块钱,我都没拿,就拿了那个铝底座回来玩。

网友:
这个不好调整吧,没有基准

透明水管可以做个基准

网友:
这个要调难度很大啊

楼主:
看来只能扔了,能不能做个激光笔玩

网友:
不知道水平仪是怎么调整激光位置的。

网友:
不小心碰断细线是问题,应该像手机无线充电,做成非接触感应供电,修理简单很多。

网友:
感觉这个有误差调整可能没那么简单

网友:
本来就是用于校准,自己都不准,拆了吧

网友:
好像以前有人发过维修调整的,坛里仔细找找吧

网友:
激光器固定座上有2小螺丝,很小的内六角的,有胶,插紧了慢慢拧,实在拧不动要先解胶,可以调角度。
墙上画个点,来回转着调横线。
吊个铅锤调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