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罗技鼠标装新电池也不亮灯,电脑无反应

楼主(2025-03-06):
罗技鼠标装新电池也不亮灯,电脑无反应,这是不是这个牌子通病啊??一般是哪里坏了,电池 1.4v,内部原件有电压

描述如下图

网友:
用万用表打打...

二○二五年三月六日

网友A:
看看电池是不是装反了
另外,罗技无线鼠标用久了电源开关会可能接触不良,神油喷喷就好了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多数都是开关虚或电池没电

网友:
电池弹簧看看是不是在主板上虚焊啦

楼主:
有电了电池,主板电池触点焊点可大了,挺结实,没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池是不是装反了
另外,罗技无线鼠标用久了电源开关会可能接触不良,神油喷喷就好了 ...

不是开关问题

网友B:
首先得确认,主板是好的。才能考虑电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得确认,主板是好的。才能考虑电源的问题。

一个一个查零件,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