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高手来!有偿,请坛子里的大神帮改个奇力速有线电批改无线

楼主(2025-03-06):
奇力速电批 目前有线  扭力自停  一直很喜欢这款,可惜是有线的 ,如果能改无线多好,看了论坛很多帖子 确实看不懂  天赋有限,现在请江湖高手帮忙改一下

网友:
带电源也挺好的啊,改无线还得换电机,配电池及充电,不合算

网友:
实验性玩过,电机重绕过n次,最终放弃

网友:
叫大神帮改的钱,都能买好几个了

网友:
这里面的空间绝对装不下能用的电池,改无线别想了,顶多外挂,搞个带逆变的电池包背在身上。

网友:
这个不好改吧,电机是碳刷能更换的有刷电机,这个想用坏都很难。要是工作环境固定也没必要改无线吧

网友:
这体积 别想了

网友:
类似结构和功能,之前有人改过,淘宝也有现成的卖了~~

网友A:
多年前改过,用一个50PVC管装8节18650锂电池,分两层,管子用开水泡软套到电批上面,用是可以用,但其丑无比

网友:
有线比无线好用...

二○二五年三月七日

网友:
你先搜一下有没有低压的同尺寸的电机先,然后再考虑外挂电池包,大概算一下多大功率多大电池用多少时间

网友:
请问一下大佬们奇力速8800电批电机是多少伏的电压等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年前改过,用一个50PVC管装8节18650锂电池,分两层,管子用开水泡软套到电批上面,用是可以用,但其丑无 ...

8节18650锂电池,也太重了吧,手感不好

网友:
改这款不好吗,空心杯免维护电机,扭力6KGF.cm,带自停开关,两串锂电池升压一下就可以,40一把,

网友(2025-06-10):
刚买一个这种的成品,电池和枪式电动螺丝刀通用,感觉还不错
加上电池,长度比较长。
感觉技术上参考了台湾的**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