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西门子冰箱压缩机启动器,掉出一铁片不知道如何还原

楼主(2025-03-06):
昨天西门子冰箱突发异响,像风扇叶磨擦的响声,持续的,过几分钟还是如此,直接断电,断电十来后分钟后再上电,发现有间隔的类似继电器开合的声音,就是偶尔来一声,网上搜索故障,全是说启动器问题,所以拆解压缩机启动器,掉出一铁片不知道如何还原,画红圈的这个,不知不装会不会影响正常功能,请专业人士指点下,感谢

网友:
买一个同型号的换上,也不贵

网友:
仔细研究一下

看来不大,可以买个新的更可靠

网友:
买个新的不贵,几块钱而已

网友:
直接换新啊

网友:
买个新的更可靠

网友:
直接换新的,没错

网友A:
上次叫了个师傅上门修冰箱,师傅换了个启动器,收了150走人。前后都不到十分钟

网友:
搜一下电冰箱启动器构造

网友B:
网购一个同款新的,记得勾上运费险,到手后拆开研究研究,把旧的复位,再把新的退了

网友:
还是买个新的吧

网友:
买一个冰箱压缩机的PTC启动器换上就行了

网友:
再拆一台好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购一个同款新的,记得勾上运费险,到手后拆开研究研究,把旧的复位,再把新的退了 ...

做人要厚到。这种事怎么能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叫了个师傅上门修冰箱,师傅换了个启动器,收了150走人。前后都不到十分钟 ...

技术值钱,谁叫你不懂换呢

网友:
买新大于研究旧的

网友:
还是买个新的吧,新的要保险一些,,

网友:
冰箱启动器的  上下两个外壳固定片

网友:
PTC瓷片没有裂开啊。。。会不会是别的问题。。。
这个要根据冰箱额定功率选。。。发出异响且PTC瓷片完好,估计是压缩机可能不行了。。。八年以上换新的冰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