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把水位直流检测改为交流或脉冲检测

楼主(2025-03-06):
从网上找了几张电路图,如下图所示,这些是水位检测电路,通过直流电流进行检测水位的高低,我们知道,直流电插到水里时,会微弱的对水进行电离,以致造成正负电极氧化发黑或者电蚀,久而久之,造成电极接触不良,检测电路失效。据我所知,利用交流电流进行检测是最好的方式,因为交流电流是正负交替,不会造成正负电极失效,其次是脉冲式检测,也可避免电极失效。

但网上找不到交流检测或脉冲检测的电路,我无法自制,特求助大家,在本站(新站或旧站)中有哪个帖子讨论相关话题的,请麻烦告之。站外有相关帖子的也可以告之,谢谢!

网友:
4年前做过一个水位监测的,得用数字集成4069,电流非常小,电解反应可以忽略

带水位显示的外接水桶增压装置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768940

网友:
不是高温的话 可以用干簧管+电阻做 , 装进一端封闭的塑料管  ,外面套上圆形磁铁+塑料做的圆圈型浮子,  其中一种油箱传感器就是这样的结构 避免腐蚀 避免传感器穿线部位密封问题

网友:
用电容式检测模块,不用跟液体接触,不存在电极电解的问题。TB搜M03或M04就可以了。

网友:
浮子开关呗

网友:
可以用超声波探头检测,非接触

网友A:
我是直接焊个不锈钢探头解决问题

网友:
磁铁浮子+干簧管,免接触水,动作可靠,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焊个不锈钢探头解决问题

你使用不锈钢多久了?表面出现氧化现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使用不锈钢多久了?表面出现氧化现象吗?

使废电池碳棒呗

楼主:
这年头去哪里找碳棒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使用不锈钢多久了?表面出现氧化现象吗?

买的一个,用了5年多了,不锈钢表面一点锈都没有。
只要连接的电线做好密封,不进水,不腐,不锈钢探头是一点都没有问题。

网友:
干簧管+磁铁+浮子,应该是最简单经济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使用不锈钢多久了?表面出现氧化现象吗?

鱼缸里用还不到半年,没发现有氧化

网友(2025-04-23):
这个我很多年前做过,利用单片机做的,单片机输出毫秒时间的电平,检测完,关闭电平,等几秒再检测,一直循环;
新的单片机具有内部掉电唤醒定时器,检测完可以让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可以设置毫秒到十几秒后重新启动,循环检测,检测到到达设定水位做出相应的控制动作。
平均通电时间和平均耗电都非常低。

网友:
最好的方式是电线不要接触水。。。

我做过两种,都是利用浮球开关的,电线都不碰水。
具体请看这个帖子里面我的回复,有接线图。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9933-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