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67W,小米原装充电

楼主(2025-03-07):
67W,小米原装充电

67w,充电器带线
原装小米充电器,包邮非偏远

楼主:
昨天中午就发货了,可以查看物流
2025年03月12日 下午11:13:18
最新
【邯郸市】 快件已发往 长沙转运中心

网友A:
货收到,实测显示超级快充,很好的一次兑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货收到,实测显示超级快充,很好的一次兑换

合作愉快哈

网友A:
今天PD诱骗只能出12V,用T12显示18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PD诱骗只能出12V,用T12显示18瓦啊。。。

我没试过,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试过,不懂~
找到原因了,充电头没有问题,不是山上的。

线不是原装的,所以A口的输出触发不了。线是公牛的。这种A口走PD的属于小米魔改,在A口的D+D-中间还有一个触点,只有原装线能用上这个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原因了,充电头没有问题,不是山上的。

线不是原装的,所以A口的输出触发不了。线是公牛的。这种A口走 ...

论坛高手,佩服!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到原因了,充电头没有问题,不是山上的。

线不是原装的,所以A口的输出触发不了。线是公牛的。这种A口走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3239-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3239-1-1.html

某宝花5块买了根线,PD诱骗20V输出成功。后来一看公牛线USB的A口也带触点,插到底也能给T12提供50瓦的功率。

很不错的一次购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某宝花5块买了根线,PD诱骗20V输出成功。后来一看公牛线USB的A口也带触点,插到底也能给T12提供50瓦的功 ...

那就是给小米手机充电要有芯片支持,没有芯片但有cc接头也可以触发50瓦。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给小米手机充电要有芯片支持,没有芯片但有cc接头也可以触发50瓦。懂了 ...

不是,这两根线应该都是带小米专用芯片的。上次估计是公牛线没有插到底导致只能普通A口18瓦触发。50瓦是T12在20V下最大功率,最大应该可以20V3.5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两根线应该都是带小米专用芯片的。上次估计是公牛线没有插到底导致只能普通A口18瓦触发。50瓦是T1 ...

不能吧。你有小米33瓦充电的手机吗?好像小米9以上就支持,试试看充电功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吧。你有小米33瓦充电的手机吗?好像小米9以上就支持,试试看充电功率 ...

能,启动了百分比后小数点跳数。功率66瓦的样子,不过都一样,高功率维持不了很久就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启动了百分比后小数点跳数。功率66瓦的样子,不过都一样,高功率维持不了很久就降了 ...

那应该就有芯片支持了,哈哈

网友(2025-05-03):
原装充电器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