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蓝牙音箱,播放音乐正常,停止播放音乐5分钟后就断开。

楼主(2025-03-07):
蓝牙音箱,播放音乐正常,停止播放音乐5分钟后就断开。有没有办法解决蓝牙休眠问题?

已经改了,加装了一块蓝牙音频板子,这样就能长时间使用,收款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功能很好,晚上手机连接蓝牙播放音乐,音箱放桌子上,手机在身边,不播放了,还不用去关音箱电源。

网友:
可以的,去修改固件。

网友A:
蓝牙音箱耳机 停止播放音乐5分钟后就断开,都是这样的设计多

网友:
单片机设定的程序吧,估计没法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音箱耳机 停止播放音乐5分钟后就断开,都是这样的设计多

把它用作收款音箱就不行,我的漫步者蓝牙耳机不放音乐也不会断开。

网友:
程序固化到里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牙音箱耳机 停止播放音乐5分钟后就断开,都是这样的设计多

您讲的是断开连接之后5分钟休眠(关机)吧

网友:
可能是休眠了吧?

网友:
类似于休眠模式了吧,看看大伙儿的建议

网友:
连着手机蓝牙播放音乐?有没有可能是手机端的节电设计

网友:
这种本身就是这样设计的,想改有点难

网友:
程序设定,没法改吧~

网友:
程序设定即使如此吧

网友:
这个是智能节电模式

网友:
这个休眠功能多实用啊,干嘛非得改了呢

网友:
为啥按键开关旁边贴了两块胶布?

网友:
固化在芯片里面的程序,应该是可以改的,比较麻烦而已

网友:
应该是智能节电模式,手机OTG连接时没数据也会断开,有时确实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