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都说直流变频扇好小米X1直流变频扇捡漏

楼主(2025-03-07):
都说直流变频扇好小米X1直流变频扇捡漏

废品站淘了一个,没有前罩和扇叶旋钮,通电可以正常使用,就是没测试WiFi联网。

用锤子才敲下来扇叶,不知道怎么卡的那么紧。

不过用钻头扩孔后才能正常脱装

后罩有些塑件裂了。

抽空,进行拆解清理,顺便测试好坏。

清理过程发现很多装修灰,以及壳上有腻子点,怀疑是装修团队使用过,开始时没打算拆电路板的,但是深入测试发现无法联网,这就搞笑了,智能变频扇的优势就是能接入网络,坏了的话,淘的意义就没有了。

最终结局就是大卸八块,电路板取出来了,依旧是装修灰感人。

经过细查,果然有问题。

R62电阻有些奇怪,万用表测没有阻值,用烙铁取消直接裂成两块。

更换后亮橘黄灯

网络已经能搜到 dmaker WiFi,用米家app连接。

指示灯亮蓝后,接入成功,用米家app可以控制风扇,如果接入天猫或者小爱,那就可以用语音控制了。

修好电路板后,整体还是缺货,于是乎,上咸鱼去淘拆机件,结果贵的一批,一个扇叶旋钮都贵这个机子,不死心的我继续闲逛,一个神仙卖家在出小米落地扇的拆机件,报价也不高,司马当活马,去咨询了米家客服,说是两个设备塑件通用的,于是乎就下单。

到货后兴冲冲的就清理好装起,一台9新美女二手设备诞生,但是测试发现电机有异响,看来是老化导致,电机问题就不折腾了。

最后开始改装高度,本意是打算放在双层床一层的,结果放不下,太高了,继续手术,切割立杆

底部的插头可以拆解的,最后用煤气灶加热杆管,用力将其顶出来。

回装时不用担心装错,立杆上有槽,涂抹502后塞入。

这样整体风扇就短了约25cm左右,具体没量。

放在双层床一层内,也不会顶到楼板了(合租房,请无视凌乱的区域。)

另外,还剩了一个后罩的旋钮,以及裂了的后罩,用502粘死了,有意的话可以联系,保本出掉。已经清理干净有微瑕疵。

全文完,谢谢欣赏。

网友:
300左右及以内的,也就1代和1S做工好,其他几个便宜机型用料都差了点,但电机都是带驱动的。

不像一些国产货用无驱动电机。

网友:
有一个1x,用了好几年了。当时199买的,太静音,经常忘关。

网友A:
恭喜楼主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宝贝

网友:
好东西,维修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宝贝

花钱了,配件比机子贵,还是得跟废品老板做好关系才行。

网友B:
不错,,我多是买无刷电机自己做,,几块钱,,找个壳就行。

网友:
粗粮杂货铺不是盖的
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这个风扇用用还是可以的。就是档位感觉不是很好。

网友:
这风扇不错嘛,看着怪好看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我多是买无刷电机自己做,,几块钱,,找个壳就行。

这个方法好,无刷电机省电,太静音了

网友:
直流变频扇都奔废品站去了,淘汰更新

网友:
好东西,马上天气热就可以愉快地使用了

网友:
厉害,装死的R62也能找出来。建议楼主把保本的价格透露一下,那样有意人会更多。

网友:
修复后还是很值得庆祝的,成就感这东西很上头

网友:
恭喜楼主捡漏成功!

网友:
楼主还真是巧啊

网友:
只要功夫好,处处都是宝

网友:
电机异响会不会是缺油?

网友:
不管怎么样,修好了就值得,我们也跟着享受了一盘跌宕起伏的视觉大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