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一下,胜利VC9802A+的档位切换显示不对,是否有解决的建议

楼主(2025-03-07):
一台VICTOR VC9802A+,用了挺多年,最近发现档位定位不对,无法正确指示转换档位后的数值。见下图所示,请忽略9V的6F22电池电量低的显示哈。

但是用手指按压住拨盘的一部分,则可以正确显示。

那这个问题是拨盘里的活动触片变形还是氧化(或其它原因)导致脏污,所以不导通呢?

如果拆了之后,需要怎样打点?

提前感谢大家的关注与帮助。

网友:
用振动棒对着转盘多震几下,高频率,就好了。

网友A:
拆开清理拨盘,注意V型弹片别掉了,酒精擦洗完,给镀金pcb薄薄涂上一层凡士林

网友:
看来质量差了,我05年买的胜利,这个转盘从来没有出过故障

网友:
我收来的一个ut61e,也是大概率出现档位显示不正常,各种研究,然后偶然发现按住外壳就能正常显示,侧面捏外壳就会显示不正常

然后给卡住电路板的外壳卡扣点一边垫了一点纸就好了,然后图上704免得纸掉了

网友B:
明显就是拨盘的接触不良,想办法压紧就行,很简单的,清洗干净拨盘,安装时,没螺丝的话,在四个角上用热熔胶固定。卡扣是卡不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就是拨盘的接触不良,想办法压紧就行,很简单的,清洗干净拨盘,安装时,没螺丝的话,在四个角上用热熔 ...

好的,感谢老哥的建议,晚点拆拆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清理拨盘,注意V型弹片别掉了,酒精擦洗完,给镀金pcb薄薄涂上一层凡士林 ...

谢谢指导,先头拆了一下,内里别有洞天(让我大开眼界),暂时还没有修复,看晚点有空发帖不

网友C:
拨盘的接触不良。清洗压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拨盘的接触不良。清洗压紧就好了。

谢谢指导,先头拆了一下,里面情况的复杂远超我的想象,暂时还没有修复,晚点发个帖

网友:
用手指按压住拨盘的一部分,则可以正确显示。

明显是拨盘的接触不良,用酒精把拨盘下面的pcb擦洗一下试试。

网友:
拨盘不好了   清理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