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三洋SANYO JJ-P60磁带随身听

楼主(2025-03-07):
心形的皮带结构,简单的电路,打理很方便,通病是两个尼龙齿轮会裂,需要换齿轮,声音很纯粹,好听

网友:
老货做工就是不错,,,

网友:
做工就是不错

网友:
感叹以前的技术,真不错

网友:
能赶上sony吧

网友:
讲真,那时候的三阳自动翻带机是真的好用,又丝滑又省电音质又好

网友:
三洋的收录机随身听音质都可以,那时基本都是小日本的天下

网友A:
还是无刷电机,真的少见

网友B:
那个齿轮开裂了,最好换成铜齿轮

网友:
当年爱华,松下,SONY三大高端随声听,属于买不起系列,只能用国产的随声听,国产的随声听的价格只有进口的三大高端随声听的十分之一,国产的就是费电和音质差点。。。

网友:
这走带特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齿轮开裂了,最好换成铜齿轮

实在找不到合适的齿轮,这是玩磁带随身听的痛点,用3d打印的强度 不够,后来去找人家尼龙齿轮精加工 的,精度还是不够 ,自己用ab胶重新加工了一下,齿轮精度不够 抖晃率会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无刷电机,真的少见

我看主板上的型号 是94 ,跟我同年的 ,这个无刷电机有个特点 ,两面同时输出 ,两面都有输出轴 ,一面的输出轴控制皮带走带,另一面的输出轴,控制前后倒带

楼主:
我的三洋JJ-P60用了一段时间出了问题。有电流火花声。也可以说故障视频,上传搜狐电流的冲击声 ,间隔6~7秒 准时出现 ,只有一边有有冲击声 另一边没有 ,戴耳机还是能听到

网友:
做工就是不错,

网友:
老货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一代经典名机,当初价格不菲。

网友:
做工还是差些

网友:
做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