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天宇T21L万用表深度改造:超时背光+锂电+温漂优化

楼主(2025-03-07):
  最近手痒把吃灰的T21L万用表拆了,参考了一下各位坛友的发帖,折腾了一波硬核改造,主要目标提升使用体验和测量稳定性,成果显著!特来分享改装过程,供大家参考拍砖~

1️⃣ 背光系统升级
▷ 原LED更换为0603封装绿色LED(实测色温更舒适)
▷ 超时背光:R3断开连接单片机的那一脚改接至C11电容端,我这里用胶带隔开了,R1换为100Ω电阻
2️⃣ 锂电池改造
▷ 内置103450规格锂电(2000mAh)
▷ 预留Type-C充电口(无损安装方案)
3️⃣ 精度优化
▷ 采样电阻更换为锰铜材质(温漂系数<50ppm/℃)
▷ C9的27nf电容更换零温漂型号(-40℃~85℃稳定工作)
▷ 校准后DCV档位误差<0.05%

网友:
看着还行   几十块钱 性价比拉满

网友A:
如果背光这么改,一开机就会长亮?

网友:
蜂鸣器看着挺个性

网友:
背光颜色看各人爱好,我比较喜欢白,黄的背光。

网友:
这个硬改真好,你直接给厂家提出这个建议,说不定厂家会免费送你一台新表。

网友:
附加值嘎嘎增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背光这么改,一开机就会长亮?

是的,15分钟后关闭

网友:
背光改存储器里的地址没用吗?

网友:
电流采样电阻有15PPM温飘的,价格也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15分钟后关闭

根据你的思路,我想搞一个开关,可以选择常亮还是亮30秒自动关闭,可是找不到完美开孔装开关的位置。开的不好影响美观。

网友:
这个表手感如何?和众仪zt102a比手感哪个好点

网友:
这才叫玩表,真的很不错,多折腾、多学习、多进步。

网友B:
既然用锂电池了,没必要省电,背光随开机关机常亮,背光颜色个人喜欢温暖的暖黄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用锂电池了,没必要省电,背光随开机关机常亮,背光颜色个人喜欢温暖的暖黄色 ...

小伙子不要用乱润滑脂,小心让你怀疑人生,有的润滑脂有腐蚀,这表网测快准,好多人推荐我来一个玩玩,我表实在太多了,就不参与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显示颜色看得舒服.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锂电池多久充一次电?

网友:
先学一下,也许会有一块呢

网友C:
你们一个个的!都在玩T21L!我一直在忍,都2025年3月了,还有新帖在发T21L,我好像有点忍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一个个的!都在玩T21L!我一直在忍,都2025年3月了,还有新帖在发T21L,我好像有点忍不住了!!!{:013 ...

别忍了!我都买一个了,到手吃灰状态,但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