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8DFL这么猛吗?贴SM3281速度直逼IS903

楼主(2025-03-07):
拆了个建兴T10,群联自封片,看ID是东芝8dfl,先是贴SM3268,自己改参数量产总是出错,后来发现彩虹糖的3281量产工具有这个闪存的参数,就贴了3281,没想到速度这么猛。彩虹糖的量产工具是打鸡血了吗

建兴的红马甲T10

群联的PS5007主控,貌似没可玩性

群联的自封片,东芝8dfl,32G

固态速度测试,写入128M,很一般
贴SM3281

写入170M,比固态还要高

复制文件和跑圈都没问题,温度也不烫。只是这个颗粒量产坏块161个,只开出了51G

网友:
坏块比较多了点

网友:
温度 不高    不错

网友A:
工具分享一下咱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分享一下咱们试试

我发网盘,等下

网友:
666  东芝15nm的MLC颗粒,速度还是挺猛的

网友:
容量百分比设高点还能多点容量,这明显打鸡血了,反正超不死就往死里超

网友:
建兴的盘是出的较早的固态,稳定性较好,但早期的盘挑主板

网友B:
T10是mlc??我好像还有个没拆……一直以为是东芝T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T10是mlc??我好像还有个没拆……一直以为是东芝TLC……

是的,不过这个id是98 3A A4 93 7A 51,开卡工具没有对应参数,要自己修改

网友C:
这么猛,应该是超频的鸡血固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NOhAQGnDDeYQViQB4zKFuw?pwd=n4zk 提取码: n4zk

好样的,周末我也找两颗1z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样的,周末我也找两颗1z试试

我怀疑这个魔改量产工具是鸡血的,不过这个魔改的支持闪存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猛,应该是超频的鸡血固件吧

估计是的,感觉发挥颗粒极限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怀疑这个魔改量产工具是鸡血的,不过这个魔改的支持闪存真多。

这个工具把大部分的频率参数从A8改成了C8,论坛有帖子将这个参数的
最高可改FF,烧了别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工具把大部分的频率参数从A8改成了C8,论坛有帖子将这个参数的
最高可改FF,烧了别找我[/s ...

那我改回A8就可以了是吧。主要是这魔改工具支持的颗粒多,不用自己麻烦

网友:
打了鸡血,杠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怀疑这个魔改量产工具是鸡血的,不过这个魔改的支持闪存真多。

我看了,基本上所有速度参数都是C8,超频了

网友:
双贴写入170M,如果贴也有100M了,速度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