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OWON 利利普 HDS120 示波表简单拆机评测

楼主(2025-03-07):
第二次购买了,第一次购买由于屏幕的原因,四角受挤压造成泛白,黑色模式看着难受,精度不太好就退了,但是心里还是痒痒的,比较喜欢HDS120的造型,自认为比较大气规整,方方正正符合我的审美。
这次三八节,看着购物车里HDS120便宜了加券259,就买了一个,本来DM40C之后不准备买表,但是表笔测量波形确实方便,破戒了。
首先解决屏幕问题,拆开后发现屏幕后面垫了两个高高的海绵垫防止屏幕松动,但是太高,壳子按上在拧螺丝屏幕四角明显变白,拆了海绵垫用热熔胶四角固定,完美解决屏幕问题。
万用表速度慢,原机用的27NF校正电容,买了1/1.5/10NF的校正电容,最终选用了UT39E+的1.5NF容量,速度与稳定性居中,不影响精度,这样速度太慢解决了。
屏幕照片忘记拍了,重新拆太麻烦又容易进灰尘就不重复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和我一样,我能受得了1.0005这样的精度,但受不了0.9998
电压档精度符合我的预期。
还有这次带的说明书是中文的,就是机器设置还是英文,这点利利普做的太差的说两句,你搞个多国语言又不费事。
固件只能返厂更新,防这个防那个的,就怕客户占便宜,都什么年代了,让客户给你宣传宣传多赚点钱多好的事,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看看人家普源和鼎阳,故意搞漏洞给你钻,满足你心理。

网友:
我可以接受我的表不准,但我无法接受楼主的表这么准!!!

网友A:
我喜欢白色背景。

网友:
应该再等等3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白色背景。

白色模式有点刺眼

网友:
做工挺好的  还不错

网友B:
这个需要多少钱啊,请帮忙回复我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多少钱啊,请帮忙回复我一下,谢谢!

都写了价格你没看见吗

网友:
大华的HC32F460单片机ADC有这么猛么?

网友:
说得对,处处防客户的厂家都死得快。还是华为好,先为客户,再为自己。

网友:
“不知道大家是否和我一样,我能受得了1.0005这样的精度,但受不了0.9998”
是不是觉得0.9998属于缺斤短两,1.0005是占了便宜?

网友:
使用18650锂电池,不错。

网友:
买示波表送万用表

网友C:
我的HDS160也快到货了,到时候也来个开箱,水一贴。

关于显示读数,个人有不同看法,读数0.9998是接近真实值,可以减小测量不确定度,当TUR>4:1时,确定测量结果在允许误差范围内。
不知道大家是否和我一样,我能受得了1.0005这样的精度,但受不了0.9998

其次,电容建议更换成NP0 10nF的,有条件上C0G的,NP0或C0G的电容量随频率的变化小于±0.3ΔC,滞后小于±0.05%,由于低介电损耗和高Q值,在此处使用较大容量值器件,对测量速度影响不大,对精度也影响因素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HDS160也快到货了,到时候也来个开箱,水一贴。

关于显示读数,个人有不同看法,读数0.9998是接近真实 ...

这个电容没得选,改NPO需要挂电路板,这个表原配的就是校正电容

网友:
楼主259怎么买的,我的是306.9,OWON旗舰店里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HDS160也快到货了,到时候也来个开箱,水一贴。

关于显示读数,个人有不同看法,读数0.9998是接近真实 ...

我擦,160居然用的是HY3131,而且没有搭棚电容,不过想到我的120是180元买的,我也就释然了

网友:
工艺是不错的,感觉比优利德好些,就是精度欠缺,不知道是不是校对问题

网友:
工艺是不错的,感觉比优利德好些,就是精度欠缺,不知道是不是校对问题,这么多电解电容,始终是一个隐患,过一段时间就全换黄豆钽电容吧,现在表很多不用电解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擦,160居然用的是HY3131,而且没有搭棚电容,不过想到我的120是180元买的,我也就释然了

我靠,神人你怎么用180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