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纯水机————高压开关拆解

楼主(2025-03-07):
算是跟纯水机杠上了,方案一改再改,配件选择不断尝试,总有不满意的地方,只为追求降本增效简单实用。

今天拆个高压开关,事实上纯水机用的高压开关跟低压开关原理一样,都是利用水压控制开关通/断,区别在于高压开关内的微动开关是常闭的,低压开关是常开的,然后就是动作压力不同,拆掉高压开关里的助力弹簧,再把常闭微动换成常开微动,高压开关就变成了低压开关。

低压开关保护机器在停水的时候不要起动,高压开关在纯水压力达到设定值时停机。

高压开关用在无桶机上挺好,打开净水龙头,纯水侧失压,机器启动。关闭净水龙头后,纯水侧压力上升,机器停机。简单实用,成本又低。

但现在大家都在追求无陈水,解决陈水问题的最优解是增加纯水置换功能,机器每启动一次,就会纯水置换一次,如此一来,降低机器启动频率能有效省水省电,而降低机器启动频率就得增加储水压力桶,增加了储水压力桶后,这个高压开关就不适用了,因为它的启/停压力差太小了

后来就放弃了高压开关,选择用数字电压力表替代了高压开关,同时也省去了控制器。

现在又发现数字压力表会误起动,也不知道是产品质量问题还是人品问题,成本高体积又大,搞的人有点抑郁了,想想还是从高压开关上作作文章,看看能不能改造一下,增大启/停压力差。

纯属折腾,见仁见智。

不同厂家外形不同,但原理一样

内部的微动开关,常闭型

调节螺丝,可以调节动作压力

分解图

压力腔直径大约1.4厘米

水压进入阀内压力腔,膨胀膜膨胀,推动压板,按压微动开关。水压不够时,膨胀膜推力小于微动开关按压力与助力弹簧压力之和时,开关不动作,反之开关动作。那么问题来了,水压稍大点开关就断开,水压稍降点开关就导通,如此一来,在有桶方案中,桶内还有大量储水的情况下,机器就启动了,稍微制点水桶内压力就上升,机器就停止,造成频繁启/停。

有没有办法在水压推动微动开关之后给其一点支持力,让压力下降足够多时再动作?这个支持力还不能影响力水压推动微动开关,仅在推动之后才起作用。或者相反。

楼主:
这是高/低压开关的参数表:

调节螺丝改变弹簧压力可以改变动作压力值,但直接同步影响到启/停压力,压力差始终太小。

网友:
微动开关少不了,防水靠硅胶垫

网友:
这么复杂?以为很简单呢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高压开关内部构造。

网友A:
又发现数字压力表会误起动,这是设置问题吗,为啥容易误起动

网友B:
数字压力表误动作?高压不停、低压不启?

网友:
楼主追求的是压差大,这种单一开关控制启停恐怕很难满足要求,因为它的开关触发临界值几乎是一样的。

网友:
高压开关拆解的挺细致

网友:
可以给微动开关增加一个坎,闭合是一个力,回弹需要更大的力,光靠水膜肯定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高/低压开关的参数表:

增加时间延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发现数字压力表会误起动,这是设置问题吗,为啥容易误起动

不是设置的问题,可能是质量的问题,还不止一支表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压力表误动作?高压不停、低压不启?

两个问题:一是压力在启/停压力设置值中间时,会自动启动(卖家说是电磁干扰);二是压力在启/停压力设置值中间时,断电后重新送电,会启动(卖家说是随机的,但不是,近二十支表,重新送电不启动的从不启动,会启动的总会启动)。

但不管是随机启动,还是误起动,到设定的高点时,都会停机,倒是不会出意外。

感觉是产品质量问题,不知道换一家的表会不会也这样?

网友D:
有桶机器怎么控制的

网友E:
好像是需要行程开关,有几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桶机器怎么控制的

这个表设置启/停压力值,我一般设定为0.1Mpa启动,0.5Mpa停止,表输出是开关量,就是个开关,与低压开关串联,控制电源向增压泵和进水电磁阀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需要行程开关,有几位的

好像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时间延时器……

不行的,用水量不是恒定的,每次启动补水所需要时间是不同的。

楼主:
有坛友玩过机械式的电接点压力开关,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