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条fnirsi菲尼瑞斯产品配的type-c充电线,上磁铁,果然....

楼主(2025-03-07):
我买了三种fnirsi菲尼瑞斯的产品,每一种产品都配了一条type-c的充电线,比较了一下,每种产品配的充电线规格都一样。

就是这种:

菲尼瑞斯自家的USB表(型号FNAC-28)有一个测充电线线阻的功能,用的是压降法:
1、先将USB表直接接充电器,然后USB表接恒流负载,记录一下电压;
2、然后将要测线组的充电线接充电器,再将type-c端接USB表,USB表接恒流负载并使用相同的电流,再记录一下电压,因为充电线有电阻,产生压降,根据压降就可以计算出线阻。

测一下菲尼瑞斯配的充电线的线阻:

读数是1.5欧,当时震惊了,这么短的线,电阻居然这么大!!!!

换另一种方法再测一下,就是用内阻仪测一下线阻。
用A口和C口的母座,焊上引出线。

将上面的母口接充电线的两端,C口短接,这样可以直接测出VCC和GND的全部的线阻。

还是用菲尼瑞斯自家的内阻仪,测得线阻1.41欧。
与用USB表压降法测的线阻阻值1.5欧接近。

线不会是铁丝做的吧,拿磁铁吸一下,果然吸起来了!晕!

剪断看一下线!

居然是四芯的线

而且是黄橙橙的线!

拿磁钱吸其一根,牢牢的吸起来了

吸三根,吸力够大!

菲尼瑞斯啊,让人说什么好呢!
果断将线扔进垃圾箱!
(完)

网友:
还有令人放心的奶吗

网友:
果然金玉其外。。。

网友A:
这是铁渡铜啊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黄橙橙的线!”都能被磁铁吸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铁渡铜啊  一分钱一分货

菲尼瑞斯的东西可不便宜

网友:
居然是铁渡铜,套路太深了。

网友:
岁数大了眼花了,开始还以为是菲尼克斯,这个品牌质量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
铁丝的
这个,入手就用吸铁石?

网友:
真会简约成本

网友:
这个牌子我好像不感冒。。。。

网友:
C口插头还是可以保留的

网友:
这是省钱不顾底线

网友:
广告那么烧钱,作假也高级些铜包铝用不起吗?

网友:
我靠,铁做的。哪怕是铝做的也行啊

网友B:
吓得我赶紧拿出去年年底买的三用玩具表配的充电线,用磁铁吸不吸估计是铜包铝吧

网友:
奇怪了现在的电线竟然有铁的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吓得我赶紧拿出去年年底买的三用玩具表配的充电线,用磁铁吸不吸估计是铜包铝吧

...

我买的几种他的产品配的线都能用磁铁吸起来!
你这种居然磁铁不吸,说明线不是铁做的。不过可以量一下线阻,看看线阻值多少,就可以判断是什么材质了。

网友:
黄橙橙的线

网友:
我擦,我找出了买的菲尼瑞斯FBAC-28USB检测仪标配的USB线,高然可以用磁铁洗起来,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