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简单的路由器电源,半天也没弄清楚打火点炸了啥

楼主(2025-03-07):
腾达N300刷W3000R用‌Client+AP模式做扩展,有一天罢工了

电源无输出,砸

打开有烧焦味,保险电阻只是裂开断路没有打火,背面找到打火点

炸了什么??

这里如果有,也只有全桥里的一只二极管,还可能是什么?

对应壳上的打火痕迹

找了找没其他故障,换上手上最小的0.5A保险丝返岗了..........

请大神科普一下,这里的保险电阻熔断电流怎么算,为什么用保险电阻而不是保险丝?

那个打火点,后来想到一个,是不是淌锡了爬电距离不够第一次上电就打火了??

补充内容 (2025-3-13 12:26):
6天后2炸,在53楼(现在不能编辑了吗)

网友:
这种现象极有可能是雷击对地放电引起的,只是当时并没有损坏什么。

网友:
这种电源的做工好像不是,,,

网友:
不修了,直接换个新的

网友:
绿油绝缘变质。放电了。盖了油正常情况是符合击穿耐压的。期间可能还有潮湿导致爬电。。。

网友:
焊点炸得到处都是?

网友:
主要代替热敏电阻,价格便宜

网友:
板子上写着8欧0.5瓦,P=UI=I*I*R,所以0.5=I*I*8,所以I*I=0.5/8=0.0625,所以I=0.25A

网友:
爬电而已,绝缘性能下降导致

网友:
这是板子设计时专门设计的尖端放电点,防止高压雷击等造成更大范围的损失,只换保险电阻虽然能继续使用,但如果再遇到瞬间高压冲击就没有保护能力了

网友:
尖端放电铜箔烧了,说明有浪涌电压过来,是不是附近电路被雷劈了

网友:
保险电阻烧了的话,一般电源芯片不保,你可以试着检测一下。

网友:
如果雷击后没有维修价值,三大运营商用户有很多12伏1至2安电源。有时间研究可以

网友:
全桥可能质量不好,静态测不出来,在路会击穿。  然后就是板子爬电,铜箔间距太小,绝缘不够

网友:
也有可能是外线上突然很高电压800V,1000V

网友:
终于看到尖端放电作为了,难得一见

网友:
有的电源电路是利用线路板薄膜做保险丝的。

网友:
锡粒之类的异物

网友:
这个电源高档,自带避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