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00年前后的联想订制罗技M-U48a滚珠鼠标

楼主(2025-03-07):
从时间节点上看,这款鼠标经历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我们一起来回忆那段历史,有不对的地方,请大神科普一下

为何说是这个鼠标是00年前后呢?
根据网上资料,usb1.0标准是96年初堆出,usb1.1998年9月份推出
这个鼠标正面印的是联想老LOGO,图片出处https://down.lusongsong.com/info/8884.html,未商用

文中写到,这个标志用到2002年就不再使用,从这点也可以推断出,这个鼠标应该是2002年以前的,但是usb发布没多久,估计也是96年以后,个人认为最有可能是98年以后的,那时候还是圆孔鼠标的天下,当时usb无疑是非常先进的。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这个鼠标从头到尾,它本身就是假的,假的联想,假的罗技,那这些假设完全不存在。
早些年,联想有很多款鼠标就是从罗技订制的,东西还是不错用,非常耐用,我在仓库翻出一些,拿回来剪线用,大家看看有没有你用过的,大家说说看下图有多少个罗技鼠标,第一个说对的有30家元奖励

来看这次拆解的主角,这个滚珠,也许你也有关于她的记忆,还记得那个上学的时候,和他、她一起上网的时候,用的就是这样的鼠标。

模糊的联想logo

底部

球洞

开拆,整个鼠标就一粒螺丝,当年打螺丝的人可还好?

来了,非常简单

轮子,上面的脏   哦不,那是岁月的痕迹

我也没看出来是不是假的,但我愿意相信是真的,主板上有罗技的logo

这个芯片查不到资料

光栅滚轮,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用光栅滚轮的鼠标,个人感觉非常先进,懂微动的大师看看,这个微动是不是真的?
光栅滚轮这玩意,我只在罗技,微软鼠标里面见到在用,其它品牌还没见过,这个是我见识少或者拆得少的原因。
其它厂家还在用接触式编码器,编码器也不能说不好,但是就不耐用,贵如雷蛇,编码器坏也是一年的时间,我就用坏过几个。

球旁边那里有两个光栅,分别来用识别X  Y方向的移动量,这个方法早就被更便宜的光学引擎代替。

滚珠鼠标,有没有让你想起关于她/他的记忆呢?虽然过去二十多年,她外观依然优雅大方,不输新人

网友A:
图中有6个罗技鼠标,第一排都是。下面的是双飞燕

网友:
滚轮的不都是光栅么?以前用双飞燕的鼠标打CS甩狙还是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有6个罗技鼠标,第一排都是。下面的是双飞燕

那个难度不大,这个难度也不大,看看这里有多少个品牌的鼠标?这个猜没有奖了

网友:
一共有 4 个 罗技

3个是有罗技标识的,   第四个是联想 还是罗技,   罗技OEM 代工的。

1999 年的鼠标~~~~

网友:
有滚球的鼠标时间可不短了

网友:
满满的时代感,用过这个鼠标的人都老了吧

网友B:
这么多,抚摸党啊...

二○二五年三月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抚摸党啊...

单位里面退下的,拿回来剪线,我主力是哪个你猜得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位里面退下的,拿回来剪线,我主力是哪个你猜得到的

围观体制内的壕...

二○二五年三月七日

网友:
这个鼠标不像是电脑上的,USB+滚轮,不一般

网友:
那时候不是以圆口为主吗,USB的有,相应少点!

网友:
这种圆球的基本上看不到了

网友C:
以前鼠标好歹也有三个光栅编码器,现在光电鼠技术进步了反而一个光栅编码器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鼠标好歹也有三个光栅编码器,现在光电鼠技术进步了反而一个光栅编码器都没有!
...

一个都没有是因为你买的鼠标不够贵,来看看我之前发的那个罗技,就是,还有更高级的电磁滚轮
我还有一个拆了没发

网友:
一看这配色就知道了,明显是千禧年前后联想1+1时期的东西

网友:
哗,原来鼠标的USB接口也分1.0与1.1的

网友D:
有球的鼠标,手感还是不一样,曾经用过一款,就是这种联想的。

网友:
USB鼠标哪都挺好,就是到了DOS下面,很难驱动,能用的驱动极少,DOS下面的鼠标驱动绝大多数都是为COM和PS/2接口开发的,所以我很晚才换成USB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球的鼠标,手感还是不一样,曾经用过一款,就是这种联想的。

哈哈,这种样子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