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秒散热半导体是否真的神,评述+拆解

楼主(2025-03-07):
由于超薄本的孱弱的扇热性能,之前给它买了一个笔记本扇热支架,而且为了更好的性能,花重金买的那种半导体的型号。

后来发现纯纯是智商税了,虽然这个散热片外壳刚买来的时候,也能像宣传效果那样,外壳冷的出现冷凝水,但是对于压制 CPU 火龙还差的远。
某东上的宣传图是这样拍的:

图 1
还有更高大上的,这种内部刨析图:

图 2
最近里面的传说中的静音风扇老是出现咆哮的声音,估计是服役太久,已经对我这个主人有情绪了,所以我就借这个机会担担它上面的灰尘。
拆开背面螺丝后,就能看到里面的结构了,不过让大家失望了,里面没有图2中所示的大大的电路板,其电路部分只有我标识出来的这么一小块,
说白了只有控制风扇开关的电路:

图 3
整理的时候发现风扇下面的塑料片死活不能从塑料面板上拿下来,后来发现是灰尘下面隐藏了两个螺丝孔:

图 4
将正面的扇热铝片拆下,就可以看到所谓的半导体了

图 5 正面螺丝孔
拆掉正面螺丝,还是没有露出庐山真面目,首先看到的是导热硅胶垫:

图 6
揭开导热硅胶垫,来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靓照:

图 7
原来真正的半导体面积如此之小,加之其前面还用了导热效率不高的硅胶垫,整体性能不高,也情有可原了。
现在我的想法是,把这个导热硅胶垫直接换成铜片,增加以下导热效率。
甚至我认为如果这个模具足够好的话,半导体和上面的铝片直接接触,甚至不需要垫片的设计。

网友:
发热面加个大散热片及强排风扇,在增加半导体制冷片电压   制冷效果就出来了,你甚至可以看到制冷面能结霜

网友:
你确定铜片能完全贴合?贴不上热量导不出的

网友:
确保接触面尽量大的贴合面积,可以铜片加导热硅脂

网友:
看来这个宣传图是花了重金的

网友:
应该没有铜散热快

网友:
如果笔记本本身不足以散发自身产生的热量(环境温度30摄氏度以内)

那这种笔记本不买也罢

网友:
比较费电  效果是没得说的

网友:
其实正常情况下,把笔记本电脑垫起来,普通风扇就能为它散热了

网友A:
这种水冷的可以结冰,是真的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9820-1-1.html

网友:
有点夸张了

网友:
铜片+硅脂 外加风扇带走额外热量 可以搞
不过你这要怎么固定

网友:
看着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设备真的能热成要用到制冷片来散热吗

楼主:
补充一下电路板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水冷的可以结冰,是真的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9820-1-1.html

结一层很薄的冰是可以的

网友:
超薄本能有多发热,买个普通带风扇支架的就行了,还有不花钱的,直接垫4个饮料瓶盖。如果还是很热就从笔记本本身散热来弄吧,换个好点的散热硅脂

网友:
硅胶垫除了导热还有保护作用

网友:
其实手机直接将热量导出到边框背壳就行了,什么手持的体感温度都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