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2V大功率电动气喇叭泵体拆解

楼主(2025-03-07):
的确是坏完了,还有办法修好吗???

补充内容 (2025-3-17 08:51):
拆华晶大电流DC-DC宽电压降压转换器48-60-72-84-96V转12V20安电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293111

网友:
如此复杂的。

网友:
里面都散架了

网友:
刮片磨损后打到进气或者出气口卡住,然后主轴断裂,接着连锁反应后面的全部断裂了,有cnc可以自己做个,其实买一个也就30,没有必要修了,CNC定制一个转子恐怕没有100下不来!

网友:
直接买个新的吧

网友:
可以修,但感觉没有必要,四个转子旋臂根部打三个通孔,方便打孔旋臂根部可以角磨机把斜面磨平,m3X15的不锈钢螺丝涂厌氧胶固定到旋臂架上,然后出气口磨损区域需要磨一下,不能再卡片,否则很快又会完蛋,只要不再卡片,还能再战10年!

网友:
看起来好像里面插粥

网友:
就是个小型空压机,转子碎掉了

网友:
这是叶片泵吗,喇叭应该使用不频繁,可能材料工艺有问题。

网友:
这是什么结构的泵?没见过呢

网友:
买个新的气泵吧,这个修好可能比买的还贵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

网友:
刮板泵?之前见过的都是铜质转子铜刮板,这个塑料的更厉害了 ,只是碎的一塌糊涂不咋滴。

网友A:
只能买个泵了。
气喇叭声音很低沉,突然响起来不会吓人,但声音穿透力很强,比电动蜗牛喇叭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买个泵了。
气喇叭声音很低沉,突然响起来不会吓人,但声音穿透力很强,比电动蜗牛喇叭好多了。 ...

那是电流不够,声音很低沉。有时间我把大功率转换器发出来

网友:
都碎成这样的就别修了

网友B:
能碎成这样材质也太次了

网友:
第一次见气喇叭,防空警报是不是这样的?大神科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碎成这样材质也太次了

10年了,不知道是质量不行还是卡片了。

网友:
铸铁的易碎